日本的医疗设备界面是用的什么GUI?

楼主(2008-08-08):
如下图,这是日本Nimotor的CT造影注射器的界面,全触摸,

楼主:
不知道这样类似的界面应该用啥软件来做,请各路大侠发表下见解。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 GUI,只听说日本一些公司用 NetBSD 作为它们机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比如理光的一些复印机就用了 NetBSD。

网友:
很漂亮啊
不过从图看不出用的什么
同一个GUI也是可以通过定制或换皮改换显示风格的

楼主:
下图是国产的另外一家的,对比起来就做得感觉差一点。

网友:
其实差别未必在于GUI层本身
可能主要还是界面设计和美工的差别

楼主:
感觉日本的阴影做得好,特别是那两个针筒,针筒的药水颜色也像采用了投影一样,不同部分的颜色不同

楼主:
一个平面,一个3D的,差别大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自己做界面,有专门美工。东软医疗这边。

网友:
价格不同,采用的显示器件乃至核心器件,人机界面设计和美工上花的成本都不同。

网友:
美工和界面设计都是要花钱的
嘿嘿
国货还需要几十年奔跑才能达到日本的水平

网友:
晕,这么简单的,肯定自己写了,GUI不复杂.

网友:
日本采用的真彩屏,阴影过渡比较好,另外是全英文界面,跟国际接轨,国产那个也就256色屏,界面死板,就算和日本的界面一致也出不来效果,同意5楼说法,感觉和GUI关系不大,完全是人机界面和图片素材的设计。

楼主:
英文界面国产的与有,就是GUI处理得不好,真彩也有,就是美工没有

楼主:
另外就是注射的药水是实时变化的,但它的药水显示仍然是有渐变色的,不知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这就是山寨与不山寨的区别。表面看看什么都有了,可是细细一看有跟有是不同的。

网友:
感觉药水变化可以用渐变线累加成柱面,好多素材可以采用网上的图标直接贴图,好像有本书专门介绍人机界面的一些思路

网友:
日本的嵌入式产品大部分都用TRON操作系统,是个开源项目。
TRON的GUI部分有自己的开发语言和库,开发语言叫HMI,语法类似C。

网友:
关注中,我的产品的界面也需要美化一下,当性能差不多的时候界面的友好就很重要要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国产的感觉就是256色的液晶屏控制器做的,我做的产品实现效果跟这个很像,我也是做的医疗器械
目前正在规划的产品用miniGUI,已经买了正版的了,据说能实现日本的那种效果,具体还没验证

网友:
256色液晶屏控制器显示的按钮效果

总图片上截下来的,可能不是很清楚,有一点立体效果吧

楼主:
请问beny,你们正版的MiniGUI花了多少大洋买的??

网友:
好像花了3万多,RMB
后续的技术支持是收费的,其他一些功能包也都是单收费
感觉有点黑

网友(2008-09-17):
我觉得 病人看到日本的界面  会舒服一些  病会好的快一些

网友:
我做过的一个医疗器械的显示界面,完成图间的复制粘贴就可以了!个人感觉做的还可以,都是PS的,然后把数据保存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迪文科技的M600系列吧,

网友:
图片而已,随便找个网站的美工,做得比这个还好。

网友:
对的对的,就是M600!!

网友(2008-10-22):
HMI 就是人机介面了.说通俗一点就是触摸屏.做工控的人都知道,市面上有大把的成熟产品了.

药水实时变化就是一个柱形图.通过一个数据存储器来表达里面药水的多少.

网友:
世界上最著名的GUI--Qt/e怎么就没有人提呢,对于只搞过Qt/e的我来说就非常郁闷了!

这是我发过的帖子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3376&bbs_page_no=1&bbs_id=1032,多厉害的QT/e和qtopia啊,哎!

本贴被 jiamengy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2,19:21:15.

楼主:
这个是一个美容产品的界面,用ucgui搞的,把按钮的3D效果去掉,去掉虚线框就比较漂亮了。

网友:
其实界面就是界面,跟产品质量没有啥关心,都属于包装的一种 好卖个好价钱

网友(2008-12-16):
由软件算法生成的水晶玻璃效果:

软件算法:
void        GUI_BrightRectangle(int x,int y,int dx,int dy,int color)
{
        int dy0,dy1;

        int        rgb0,rgb1,rgb2,rgb3;
        ////

        dy0        =dy>>1;
        dy1        =dy-dy0;

        rgb0        =RGB565(31,63,31);
        rgb1        =RGB565_AVG2(color,RGB565(24,48,24));
        rgb1        =RGB565_AVG2(color,rgb1);

        rgb2        =color;
        rgb3        =RGB565_AVG2(color,RGB565(31,63,31));
        rgb3        =RGB565_AVG2(rgb3,RGB565(31,63,31));
        ////

        GUI_ShadeRectangle(x,y,dx,dy0,rgb0,rgb1);
        GUI_ShadeRectangle(x,y+dy0,dx,dy1,rgb2,rgb3);

}

网友:
楼上的效果不错,正在学些这方面的东西,可以再贴出一些相关的函数吗?如何来具体实现上面的一个矩形按钮的效果

网友:
U8        GUI_Button(struct GUI_BUTTON        *Button)
{

        register        data,i;
        U16                        Bright_RGB,Dark_RGB,RGB,Right_RGB,Left_RGB,Up_RGB,Down_RGB;

        U16                        Font_RGB,RGB0,RGB1,RGB_Buf[LCD_YSIZE];
        U16                        x_addr,y_addr,Len,Hight;
        U8                        r,g,b;
        ////

        if(Button->Str[0]==0)        return        0;
        ////

        Font_RGB        =Button->Font_RGB;
        RGB0                =Button->RGB0;
        RGB1                =Button->RGB1;
        ////

        switch(Button->Style)
        {

                case        BN_2D:

                                if(Button->Status==Down)
                                {        //如果是按下状态.
                                        if(Button->Font_RGB!=RGB_Tran)        Font_RGB=~Button->Font_RGB;
                                        if(Button->RGB0!=RGB_Tran)                RGB0=~Button->RGB0;
                                        if(Button->RGB1!=RGB_Tran)                RGB1=~Button->RGB1;

                                }
                                ////

                                GUI_Label(        Button->X,Button->Y,Button->Dx,Button->Dy,
                                                        Font_RGB,RGB0,RGB1,
                                                        Center,Button->Font,Button->Str);

                                return        1;

                                ////////////////

                case        BN_2D_SHADE:

                                if(Button->Status==Down)
                                {        //如果是按下状态.
                                        if(Button->Font_RGB!=RGB_Tran)        Font_RGB=~Button->Font_RGB;
                                        if(Button->RGB0!=RGB_Tran)                RGB0=~Button->RGB0;
                                        if(Button->RGB1!=RGB_Tran)                RGB1=~Button->RGB1;

                                }
                                ////

                                GUI_ShadeRectangle(Button->X,Button->Y,Button->Dx,Button->Dy,RGB0,RGB1);
                                GUI_Label(        Button->X,Button->Y,Button->Dx,Button->Dy,
                                                        Font_RGB,RGB_Tran,RGB565_AVG2(RGB0,RGB1),
                                                        Center,Button->Font,Button->Str);

                                return        1;

                                ////////////////

                case        BN_3D:

                                Bright_RGB=(RGB565(23,46,23));
                                Dark_RGB=(RGB565(7,14,7));

                                Font_RGB        =        Button->Font_RGB;
                                RGB0                =        Button->RGB0;
                                RGB1                =        Button->RGB1;
                                x_addr                =        Button->X;
                                y_addr                =        Button->Y;
                                Len                        =        Button->Dx;
                                Hight                =        Button->Dy;
                                ////

                                if(Button->Status==Down)        //如果是按下状态.
                                {

                                        Left_RGB=Dark_RGB;
                                        Up_RGB=Dark_RGB;
                                        Right_RGB=Bright_RGB;
                                        Down_RGB=Bright_RGB;
                                        ////

                                        if(Font_RGB!=RGB_Tran)        Font_RGB        =        ~(Font_RGB);
                                        if(RGB0!=RGB_Tran)                RGB0                =        ~(RGB0);
                                        if(RGB1!=RGB_Tran)                RGB1                =        ~(RGB1);
                                        ////
                                //        GUI_3D_Rectangle(x_addr+1,y_addr+1,Len-2,Hight-2,RGB0,RGB1,Left_Up);

                                }
                                else
                                {
                                        Left_RGB=Bright_RGB;
                                        Up_RGB=Bright_RGB;
                                        Right_RGB=Dark_RGB;
                                        Down_RGB=Dark_RGB;
                                //        GUI_3D_Rectangle(x_addr+1,y_addr+1,Len-2,Hight-2,RGB0,RGB1,Right_Down);

                                }

                                GUI_Rectangle(x_addr,y_addr,Len,Hight,RGB565(4,8,4));
                                GUI_Rectangle(x_addr+1,y_addr+1,Len-2,Hight-2,RGB565(20,40,20));

                                GUI_ShadeRectangle(x_addr+2,y_addr+2,Len-4,Hight-4,RGB0,RGB1);
                                GUI_Label(x_addr+2,y_addr+2,Len-4,Hight-4,Font_RGB,RGB_Tran,RGB_Tran,Center,Button->Font,Button->Str);

                                return        1;

                                ////////////////

                case        BN_BEVEL:

                                Bright_RGB=(RGB565(23,46,23));
                                Dark_RGB=(RGB565(7,14,7));

                                ////

                                Font_RGB        =        Button->Font_RGB;
                                RGB0                =        Button->RGB0;
                                RGB1                =        Button->RGB1;
                                x_addr                =        Button->X;
                                y_addr                =        Button->Y;
                                Len                        =        Button->Dx;
                                Hight                =        Button->Dy;

                                if(Button->Status==Down)        //如果是按下状态.
                                {
                                        if(Font_RGB!=RGB_Tran)        Font_RGB        =        ~(Font_RGB);
                                        if(RGB0!=RGB_Tran)                RGB0                =        ~(RGB0);
                                        if(RGB1!=RGB_Tran)                RGB1                =        ~(RGB1);
                                        ////

                                        GUI_ShadeBevelRectangle(x_addr,y_addr,Len,Hight,RGB0,RGB1,4);
                                        GUI_BevelRectangle(x_addr,y_addr,Len,Hight,Bright_RGB,4);                //Outside
                                        GUI_BevelRectangle(x_addr+1,y_addr+1,Len-2,Hight-2,Dark_RGB,3);        //Inside

                                        GUI_Label(x_addr,y_addr,Len,Hight,Font_RGB,RGB_Tran,RGB_Tran,Center,Button->Font,Button->Str);

                                        return        1;

                                }
                                else
                                {

                                        GUI_ShadeBevelRectangle(x_addr,y_addr,Len,Hight,RGB0,RGB1,4);
                                        GUI_BevelRectangle(x_addr,y_addr,Len,Hight,Dark_RGB,4);                                //Outside
                                        GUI_BevelRectangle(x_addr+1,y_addr+1,Len-2,Hight-2,Bright_RGB,3);        //Inside

                                        GUI_Label(x_addr,y_addr,Len,Hight,Font_RGB,RGB_Tran,RGB_Tran,Center,Button->Font,Button->Str);

                                        return        1;

                                }

                                ////////////////

                        case        BN_BRIGHT:

                                if(Button->Status==Down)        //如果是按下状态.
                                {
                                        if(Font_RGB!=RGB_Tran)        Font_RGB        =        ~(Font_RGB);
                                        if(RGB0!=RGB_Tran)                RGB0                =        ~(RGB0);
                                        if(RGB1!=RGB_Tran)                RGB1                =        ~(RGB1);
                                        ////
                                        GUI_BrightButton(Button->X,Button->Y,Button->Dx,Button->Dy,Font_RGB,RGB1,Button->Font,Button->Str);
                                        return        1;

                                }
                                else
                                {

                                        GUI_BrightButton(Button->X,Button->Y,Button->Dx,Button->Dy,Font_RGB,RGB1,Button->Font,Button->Str);

                                        return        1;

                                }

                                ////////////////

                        default:        return        0;

                                ////////////////

        }

}

本贴被 liuweiel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0,12:01:11.

网友:
liuweiele ,还有什么GUI方面的好见意的,给大家提提吧!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自己的GUI

网友:
to:【37楼】 liuweiele
软件算法生成的水晶玻璃效果  --这个算法是怎么实现的?在函数GUI_ShadeRectangle中?能不看看这个函数?

网友:
优秀又灵活的界面大部份都是帖图贴出来的,系统本身带文件系统,改一种风格只需要换一组图片。

这种说法又比较肯定,大家信么?

网友:
不是绝对如LS所讲~

网友(2009-10-15):
28楼的还差很远啊,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人机交互和美术基本知识培训,这些知识用学习比用摸索要快得多,国内现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起步了。

网友:
【44楼】 armrtems

        优秀又灵活的界面大部份都是帖图贴出来的,系统本身带文件系统,改一种风格只需要换一组图片。

这种说法又比较肯定,大家信么?

=======================

图片太多导致需要的存储空间也变大
如果你的mcu只有128k flash,成本考虑又不能加大容量外置存储,别说QVGA,哪怕你用128×128的彩屏,也不够用的啊

网友:
国产界面缺乏人机工程学的基本培训
界面的作用首先是清晰,可用,而后是美观

然而似乎都是首先追求美观,忽略更重要的可用性,结果出来就是既不美观,也不可用

看看国产仪器的前面板,花哨的不少,做得好的不多
下图都是程控锁定放大器,类似的功能,价格一个2W¥,一个4k$(免税时3W¥)

网友:
光从人机界面来说差距不太科学,大部分仪器,设备的关键技术不在于界面.
像图片中这样的界面,只是应用层的设计问题,针筒框架及其阴影完全可能是一张图片,而针管里的液体也可以是图片,这样只需要适当的裁减,就可以通过普通贴图操作来实现这么炫的效果了.所以,并不需要那些复杂的阴影计算,渐变计算!

网友:
把优秀的效果用最低的代价实现,才是研究的价值所在.尽量避免那些用CPU计算产生效果的实现方式,因为这样不利于代码和美工的分工合作.

网友:
在产品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界面就起到很大重用了。

网友(2010-03-25):
产品的人机交互界面在技术水平一样的情况下,可以决定产品的价格,但是好的界面是需要好的美工,华丽的界面也会占用CPU的资源

网友:
图形界面可以采用Tilcon5.5;可以到网上找找看看.....有试用版本!

网友(2011-09-13):
mark 算法生成水晶玻璃效果

网友:
又见高手。

网友:
贴图是最方便 效果最好的方式

网友:
好的界面设计,融合了工程及美学,乔帮主对此领会就比较深了

网友(2014-09-19):
感觉一个是QT,一个是MiniGUI

网友:
好象Labview可以做到吧

网友:
真是的状态,使用的是Vxworks+Tilcon...................带有软件认证的!

网友:
mark,做界面就朝这个方向努力,看到类似chrome的风格

网友:
看楼主的照片,感觉两个都是山寨……人机工程的精髓是方便简洁,而不是搞些没用的三维效果……不然iOS干嘛要搞平面化?

网友:
界面很好 要多花点时间去搞

网友:
我觉得是贴图的,看那渐变和那个阴影,贴图效果会很漂亮,软件画这些费时费力。

网友:
看着是比国产的 美观多了 药水剩余直观点

网友:
日本那个略显美观,不过布局怎么有点散乱。
我觉得界面首先是直观、有条理。

网友:
美工,UI设计,真彩屏……做出鬼子这样的效果其实不难,就看肯砸多少钱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国内部分厂家一般都是完成功能,功能实现后,界面优化什么的基本就不做了。

网友:
现在又流行扁平化界面了。我见国内有些工业设备,界面设计的花花绿绿,又加上了无用的背景图片,有些需要观察的数字和文字在背景图片上不仔细看都看不清,眼花缭乱,设计开发人员还自认为界面很漂亮,岂不知都被现场应用工人骂了多少遍了。

网友:
看起来就是有专业美工和没有专业美工的差别嘛

网友:
界面很漂亮,主要还是看性能吧,又不是个人消费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