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时,运放的输出高出电源电压,这是不是bug?

楼主(2008-08-08):
如图

网友:
回头有空测试一下

楼主:
顶起,难道大家没人用multisim?

网友:
原因不详细
-------------------------------------------
LM358也会出错

我仿真的时候,用LM324代替的,或者是用5P的理想运放

网友:
也碰到过,5V的电源,运放输出上千V。
可以试试其它库,同一个运放也会有不同公司的器件库,你总可以找到一个运行正常的。

网友(2009-04-27):
他这个好像没考虑到电源,但是如果按照反向比例来算,是50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