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使用STM32做4轴,顺便学习STM32,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用STM32的,一同学习下

楼主(2008-08-08):
(我在Cortex-M3论坛已经发过一贴)我已经开工了,打算用STM32做4轴学习一下,有没有跟我一样要学习STM32的,也想自己做4轴飞行器的,留个QQ号,可以共同分担点成本啊,我的QQ:304809254
我已经开工了,打算用4片STM32做电调,集成到一块板上,板子打算画成圆型的,这样为了好安装,也为了使4轴成品机看起来漂亮一些。

网友:
也准备选这个

网友:
4片STM32做电调??

太浪费了吧。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控制4个电调了,为什么要4片STM32呀?

网友:
楼上的牛啊,一个定时器可以做4个电调??

网友:
电调用STM32没必要吧?

原打算四轴飞控板用AVR的32位MCU,可是最近阿莫的AVR32推广计划受到ATMEL的影响
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最近在犹豫,是不是选择STM32系列的MPU升级四轴主控制板
可是对芯片及开发工具不熟悉,也不知道那里能买到,所以一直没下手

网友:
【4楼】 feng_matrix
嗯,如果你现在需要AVR32的小系统板,我可以帮你先准备一个,我下个星期周四在上海哦

网友:
【5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哦,大侠来上海了,欢迎啊!有空一期吃饭哦
一直想玩玩AVR32,最小系统板和芯片也等了好久了,我要怎么买呢?

网友:
【6楼】 feng_matrix
其实芯片和小系统板现在都有,只是因为零售端价格的问题,计划在调整中……
如果你这边需要小系统板开展四轴应用的话,我看看“忽悠”下阿莫能否先给你搞一块PCB出来……

网友:
如果说非要使用STM32来做的话,我会选择使用4pcs STM8S103F3P6(16MHz,增强型哈佛结构,三级流水线,8K Flash TSSOP20)来做,主控使用STM32F103RBx系列。整个5个MCU加在一起不超过6$。

如果需要支持BLDC,开发省点力气,用4个ST7FMC1K2T6(BLDC专用控制MCU,8K Flash、384RAM、LQFP32)+ 一个STM32F103Rxx。

R系列最大支持512K Flash、72MHz,应该是能满足要求的。我之前考虑的是后面的一种方式,因为ST7MC是专用的BLDC控制MCU,对于BLDC的驱动有现成的参考代码,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只要配置好Ki、Kp参数就可以。我现在还没有动是因为没有找到好的驱动马达的MOSFET,IGBT倒是有现成的,只是驱动部分加上3个半桥,成本太高了;用分立器件,板子空间太浪费。

需要的传感器我现在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现在还差找到好一点的航模电机了。

网友:
我上次的那两个给你实验好了,很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