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硬件己制作完毕.软件待完善.己试飞.上图

楼主(2008-08-08):
下面全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用手机拍摄...

试飞时由于学校的电源不能满足要求,没能完全带动电机.两台电源都不行.
有电池,但太小,实在不敢随便试.寻求电源低成本解决方案.

下面是试飞时的样子(没整理)

网友A:
仪器好多,口水...

网友:
我严重怀疑飞不飞的起来?

网友:
估计加上电池就只能在地上吹风。

网友:
我用的电源,电流可以到99A,电压可以到60V。里面是个开关电源。可以当焊机用。

网友:
用花线连电机?

网友:
对楼主的仪器流口水,再看看自己桌上放的那把烙铁,太落后了

网友:
还需减负啊,看着太沉重的感觉

网友:
没有看见烙铁啊 好象是示波器探头啊

楼主:
【5楼】 lyhummer 悍马
那些细的绞线是信号线.给电机供电的线很组的.只是一个电源给一个电机供电都不行,达不到我要求的五安培以上(单电机).

总功率预计270W.

楼主:
下面准备找四台ATX进行供电,以提高调试速度.

很想知道狼族蚂蚁是怎么解决拖线供电问题的.

网友:
还是用容量大的锂电试验方便,用固定电源万一把线拉断就摔机了。

网友:
看完奥运来转转,竟然看到有试验。花了不少时间吧!
回:【10楼】 microyao 小姚

线用两根0.75平方的做正负就可以了,约两米长度,电源是12V/20A的开关电源。
建议您最好不要用ATX电源,他干扰可能较大,数字电路还行,模拟电路干扰稍大,还有接地的问题,有点麻手的,不要随便触摸电路,容易击穿元件。
你可以到电子市场买旧的开关电源,很多的,一百元左右的也有。注意电流大点的。

另用电池试验比较麻烦,充电时间较长,可挺的时间却不长,嘿嘿!

补充一下:你那架子可以看下重量,一般1kg以下是好飞起来的,所以小心点,桨不要卷到电线。

楼主:
谢谢【13楼】 wwwer 狼族蚂蚁 的回复.

我手上有台旧ATX是六个A,12伏下.不够,准备按你所说的方式再搞一台用.

以前挂掉台编程器也是由于计算机电源与另一台我调试板子时用的的ATX间的地问题导致...

网友:
哇噻...开会完毕进来看飞飞机...

楼主:
【4楼】 hittiger 杨乾坤
介绍一下你的电源啊.什么型号?价格呢>?

网友:
电子市场有售,功放和其它电器上用的,功率可以

楼主:
今天搞了台十二伏输出能力达十七安的电源.航嘉的.可以用.电源线就是0.75平方毫米的.当时以为不够,买了两台.浪费了...

网友:
还是学校的条件好的多啊 !

网友:
有必要带那么多东西飞吗?

网友:
期待中 祝你成功

网友:
什么时候试飞啊

网友:
总功率预计270W.。。。。。。。。。。。。。

这个电源比较难解决

网友:
看了楼上的作品,一看架子就是有铝合金做的,为什么不试一下渔竿或者型铝呢,会大大减轻重量.

网友:
To microyao 小姚。。。。。。。看到你的四轴了,本人在空闲的时候,也做了一块飞控主板。。。。。现在真困扰的问题是,要让四轴飞行器稳定飞行的基本软件控制流程图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TKS

楼主:
【26楼】 gl516

可以参考这个,这个也是本论坛上一位网友发布的.

网友:
楼上的图我已经有很多新版本了,四轴控制算法可以有很多种,可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MY GOD!..... 看得我头都疼了!.....不过还是有点抽象,有软件的流程图就更加直观了.期待中........呵呵:)........BTW!TO feng_matrix 你上传的PIC飞行控制算法的图纸里面,加速度A0;A1;A2 应该表示的是X;Y;Z 三轴的吧!....第二个估计这张图纸不是经常搞软件的人是看不懂的.比如我自己看得有点玄乎!..冒汗!

网友:
to【29楼】 gl516
搞软件的人也不一定懂。这些是控制理论。呵呵。

网友(2012-05-04):
引用 网友A:
仪器好多,口水...

我就一块黄了的万用表

网友:
干嘛要把线弄得那么乱呢,机架还弄得那么,,,
赶紧上电池,拉线不是回事的,,,,,,,,,重复在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