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级的帖子让Dragon突破32K的Jtag仿真限制2009.12最新消息:官方已经移除了32K 限制

楼主(2008-08-09):
2008-08-13最新消息:

dragon驱动破解成功,这次的破解是从AvrTargetDragon.dll上入手的,是根本上破解
这次是用ida静态分析的,也发现了dragon的容量限制并不是32k,而是40k!!!!(导致前面走了很多弯路!!)
所以我就不客气地把限制提高到256K!!可以最高支持到Mega2560!!!

破解方法:提供的补丁包包括3个文件
如果你有打过我之前的破解补丁,则需要分别覆盖下面三个文件
X:\AvrStudio安装路径\Partdescriptionfiles\avrdragonparts.cac
X:\AvrStudio安装路径\AvrStudio4\dll\AvrCoordinator.dll
X:\AvrStudio安装路径\Avrdragon\AvrTargetDragon.dll

如果没有打过之前的补丁,则只需覆盖AvrTargetDragon.dll即可
X:\AvrStudio安装路径\Avrdragon\AvrTargetDragon.dll

------------------------------FAQ---------------------------------------
问:为什么打过补丁反而需要覆盖三个文件??
答:是为了将这两个文件AvrCoordinator.dll avrdragonparts.cac 还原为原版的,新的破解只是修改AvrTargetDragon.dll即可!!

问:这个补丁支持什么版本的AvrStudio
答:这个补丁是基于4.14版本的,我只是破解了Dragon的驱动,理论上应该也能支持4.13版本的!

以下的是原帖子

一时兴起尝试了下,觉得Dragon的32K限制应该是不难XX掉的。。。可惜功力不足

以下评论由armok加入

Dragon如果能破解32K的JTAG仿真问题,它的实用性会超过售价高达2500元的原装AVR JTAG MKII。而Dragon的售价仅是400元左右。

网友:
关键是要搞明白32k的限制是在硬件完成的还是软件完成的。

楼主:
目前通过简单修改avrdragonparts.cac即可以用Dragon对M64,M128进行仿真,断点,watch均正常(不过程序只能是32K以内的),使命令行直接支持Mega8的ISP下载
初步估计这个限制是在AvrStudio里面限制的
下面这三个文件怀疑最大
AvrTargetDragon.dll
AVRStudio.exe
AvrDebugger.dll

网友:
我的是avrstudio 4.14,怎么没看见楼主说的文件呢?就一个cache.cac

网友:
avrdragonparts.cac文件在C:\Program Files\Atmel\AVR Tools\Partdescriptionfiles目录里面。
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avarice倒是支持dragon在线仿真mega64,128。
没试过可不可以超过32k

楼主:
可以在M64上仿真超过32K的了...

图片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强,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能力有限,只是取巧地破解了,补丁现在还不稳定,今天又莫名奇妙不能仿真了,怀疑是M64本身的问题,可惜现在手上只有一块M64的板子,不太好排查,等稍微稳定了就发给大家测试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的测试。

32K的限制,肯定是在软件上实施的。

网友:
8楼,可以将你的思路先说说,让大家帮你参考参考三。

网友:
这个可以当作网站开源活动来搞。

估计傻孩子会有心得。

网友:
关注11楼,不过不知道傻孩子现在有时间不。

网友:
悄悄地说,蜗牛以后会支持全功能版的JTAGICE仿真功能……我飘过……

网友:
楼上,蜗牛是啥东东?

楼主:
下午确定了是M64的问题,先把现在的补丁发上来给大家测试看看吧
我手头上只有一块网站的MP3开发板,所以只测试了M64是正常的,请大家看看在M128等上面能不能正常仿真

把压缩包的两个文件分别替换下面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X:\AvrStudio安装路径\Partdescriptionfiles\avrdragonparts.cac
X:\AvrStudio安装路径\AvrStudio4\dll\AvrCoordinator.dll
破解后支持的部分列表一览(只是部分,具体多少请打补丁后自己看):

补丁文件:

注意:
这个补丁会去掉AvrStudio检测生成的代码大小的能力,即使生成的代码比目标单片机大,也仍然会进行仿真

楼主:
这个破解通过修改avrdragonparts.cac 里面的器件信息来欺骗Dragon的驱动并XX掉了AvrStudio检测目标代码大小的能力来实现的,并没有动到AvrTargetDragon.dll这个驱动文件,所以说绕着弯来的

真正的破解需要从AvrTargetDragon.dll入手,我用OD跟了两天,大概知道了它的32K限制是怎么进行的,但是找不到那个关键跳转,如果找到了,那只要改动AvrTargetDragon.dll里面的一个字节就可以了

AvrTargetDragon.dll在第一次被调用后会生成一个可用器件列表放在内存里(这个过程抛出了N多异常),以后Dragon的器件信息就都从这里读取的.
生成列表的过程中,AvrTargetDragon.dll会遍历avrdragonparts.cac这个文件(这是个XML文件),先判断每个器件的<ulFlashSize>%d</ulFlashSize>这段信息,如果%D小于32K,那么就将这个器件添加到内存中的列表里了.反正就跳过,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比较的过程,只要找到了,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哈哈,Dragon者的福音啊!

网友:
顶,看来要造福Dragon的用户了,中国人的XX技术就是历害。

网友:
厉害啊 福音啊!

网友:
等软件X了,硬件D了,我就去买~~~

网友:
【21楼】 avenbbs  ,

等软件X了,硬件D了,你就会发现,Dragon的价格会大幅提升。目前的价格买不到了。事实上,这几天我们就会提价,因为物价已经不幅上升,人力成本等也会上升。

网友:
这帖子千万别让Atmel知道,要不下一次Dragon升级固件的时候就要对硬件动手脚了。

网友:
LS不用担心。ATMEL高兴还来不及啊。。 Dragon的销量又会提高了。

更高兴的是我们邮购部。我们目前新订了1K的Dragon库存 :) 迟些将Drgon的价格调高,但同时会延长保修期。

网友:
好消息呀,MARK一下,顶楼主!

网友:
这个太强了

网友:
不说好没有道理!

网友:
别用OD,用softICE 跟跟。

网友:
楼上,sofeice好像只能在2k及以下的系统下用吧。trw2000也是的。

楼主:
呵,不知还有没有人测试成功的,我自己现在只是在M64下测试通过了

更期待高手能提供一个更完美的破解出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忽略掉那些异常还有就是不知在什么地方下断点合适~

网友:
楼主,有你这个开头已经不错了。感谢你踏上月球,虽然你迈出的是一小步,可你却为人类迈出了一大步。
米饭会有的,猪肉也会有的。
不过我现在没有32k以上的板子,测试可能帮不上忙,呵呵。

网友:
大佬,快点把128的搞上去啊。

网友:
我顶啊,老大,列表里面还没有128哦,期待啊

楼主:
有M128的啊...甚至1280也有 那个列表只是部分而已....
只是不知道真的能不能支持,希望手上有芯片的朋友帮忙测试下~

网友:
我的列表里没有128 有1280 1281

楼主:
【41楼】 schminj
呵,不好意思,漏修改128了,重新下载下面这个补丁看看

网友:
还是没有128啊

网友:
上面的兄弟,不错哦,顶

网友:
还是这样的

楼主:
【45楼】 schminj
【43楼】 nicholasrocky
两位下载我42楼的文件把avrdragonparts.cac替换到下面这个文件里面就可以了的
X:\AvrStudio安装路径\Partdescriptionfiles\avrdragonparts.cac

我的已经行了

网友:
上面的截图就是我用42楼的替换的,我的版本是4.13 571

楼主:
【49楼】 schminj
难道是因为我用的是4.14.589 就可以了??
要不你试试装个4.14看看??

PS:我仍在努力破解Dragon的驱动,如果成功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的破解了,而且是各个版本通用的

当然,如果破解不成功的话....

再次希望有高手出马把AvrTargetDragon.dll给XXX了!!

网友:
OK  仿真可以进入

楼主:
【51楼】 schminj

成功了???!!!

网友:
顶,虽然一时用不到

网友:
我以前没有用过128,只有块128的小板子,刚才又从新覆盖了次,就有了接上128的板子可以进入仿真,因为没有128相应的程序,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测试

网友:
这么暴强的帖子!!!哈哈

支持!!!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

网友:
下断点,跟进呀,希望楼主把那个关键的跳转找到XX掉:)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为广大网友造福啊

网友:
应该让站长给你点资助才是啊, 他的销量增加了, 你也不能白辛苦不是. 开个玩笑.

楼主:
【54楼】 schminj
哈,能进入仿真基本就行了,这样M128也没问题了~~~

现在看来即使没有真正破解也没有多大关系~~~至少M64 M128都能仿真了~~~

网友:
超级库的帖子!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个

网友:
重量级的帖子

不过好像还没看到尽头。。。。。。

网友: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

另:有比较可靠的消息,Dragon将支持AVR32的下载功能。

网友:
老大,可靠信有几成啊

网友:
128的行不行,行的话我要马上定一个,上次定了一个因为不支持128》32k,所以取消了,现在手头有个案子需要这个

网友:
【70楼】 schminj  ,

应该在90%以上。

楼主:
to 【71楼】 xiaojian
我自己测试M64的没问题,54楼 的 schminj 测试能进入M128的仿真,但是他没有测试M128在大于32K情况下的仿真
所以现在还需要大家的测试

PS:我已经在阿莫上定了新的M64和M128 即使不能从根本上破解Dragon的驱动,也会将现在这个破解方法完善的!

网友:
为了这贴!买了一个Dragon!期待高手们继续努力!开始顶贴!呵。。。

网友:
zxq6 小马哈
SoftICE 是可以的。trw2000不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TW不能用在XP下

楼主:
dragon驱动破解成功,这次的破解是从AvrTargetDragon.dll上入手的,是根本上破解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太强了!阿莫应该意思一下!

网友:
太强了!!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了。

网友:
这是本年度论坛最具有价值的帖子,强烈支持

网友:
崇拜到死了。很多东西都看不懂。

网友:
老大,帖子为什么不置顶?
另:这样破解之后,Dragon在功能上和JTAGICE mkII还有啥区别?除了还支持高压编程以外。

楼主:
to 【86楼】 314forever
破解了32K限制后,Dragon支持的器件还是没有JtagICE mkII的齐全,而且mkII支持AVR32~~~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Dragon破解后不支持的器件估计我这辈子也用不到,AVR32用来个人玩玩还遥遥无期吧。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的确是重量级.有钱了就扔掉JTAG ICE,换Dragon

网友:
大家都换dragon算了,阿莫再活动一次!

网友:
原本是这个星期 Dragon 会提价至450元的。现在推迟点。仍是按原价420(先汇款400),保修一个月,带完美版本改装。

网友:
知道要提价了,一大早就又订了一个了

网友:
那我马上订一个吧,要不就迟了

网友:
本年度论坛最具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确实是高手,虽然我现在用不到。但是我知道我的Dragon能有这些能力,以后就可以考虑用更好的avr开发。谢谢你们的付出。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个
虽然我用不上

网友:
我把此帖帖到AVRfreaks.net上被海扁了一顿.兄弟们,怎么办?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hp?name=PNphpBB2&file=viewtopic&t=67689

网友:
【102楼】 fsclub

估计还是利益问题。。。伤害到他们某些人的利益了。。。

网友:
我去看了,貌似还是有人支持的么

网友:
【102楼】 fsclub
    干吗发到外国网站上去,没事偷着乐自己用得了,你这么搞很可能引起事端,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赶快把那帖子删掉吧!

楼主:
Jevin这位老兄一下就把我几天的劳动果实给暴露出来了
Code:

Original:
cmp   dword ptr [esi+11Ch], 0A000h
Modified:
cmp   dword ptr [esi+11Ch], 40000h
-------------------------------------------------------------------------------------
japroach 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二位测试者
Thanks for posting this
I just did some very quick testing, and its definitely running my code. Will have to check it out more tomorrow.
-------------------------------------------------------------------------------------
smileymicros 这个人说得不无道理,不过我已经放出来了,AT想怎么做也由不得我了...只要别来找我麻烦就行了
Posted: Aug 15, 2008 - 03:32 AM
Joined: Nov 17, 2004
Posts: 3126
Location: Great Smokey Mountains.

Am I the only one who sees this as wrong?

Am I the only one who sees this as theft?

Am I the only one who sees talking about hacking an Atmel product on an Atmel forum as inappropriate?

What the Hell do you guys think you are doing? Atmel might just drop the Dragon altogether if it is seen
to compete with other more expensive products due to a hack and then we would all lose a nice inexpensive product.

Do you think that Atmel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set its own prices and make a profit?

Start using avrfreaks to undermine Atmel and they can take the whole forum down.

Seriously, I am having trouble believing that I am the only person yelling about this breach of right and wrong.

Smiley

网友:
Mega64测试通过,为了使程序大于40KB,我故意搞了三个17KB的数组把程序搞大,从图可以看出PC已经指向大于40KB的部分

楼主:
呵呵,不错
我买的M128还没到,如果M128大于32K部分的调试也测试通过了,那就算完美了~~~

楼主:
又去AvrFeaks上看了下~~~~

DukerX 这个娃说得...
To me it appears that the initial fury was not necessarily caused by the fact the device was "hacked" or not, but the fact that the how-to was posted (or at least linked) on an Atmel sponsored (??? Is it really??) forum.
That'd be like posting a crack for Windows XP on the Microsoft support forums

网友:
同情中...当作个人爱好破解还是不错。

AVRFREAKS上有的人太过敏感...

网友:
看来也要卖个Dragon来玩了,

网友:
【106楼】 dreampet 原野,

我们正在克隆 avr jtag mkii 。所以,如果AT要找麻烦的话,应该是先找我的麻烦。

呵呵,不用担心,你继续。如果有任何麻烦,我们网站会全部帮你顶着,并承担所有的可能的责任。

网友:
IAR ewavr v5.11支持Dragon,是否还有32K的Jtag仿真限制 ?

网友:
我只是想让他们那帮老外知道,不只是他们有freaks, 我们也有talents.

那帮人只对版权感兴趣,而不对技术本身有兴趣.

网友:
大好消息!!!!!!!
早上刚收到了前天订购的Dragon,迫不及待的粗调试了下M128,程序编译量为48%,程序正常运行,液晶正常显示,放断点也正常,下午把所有硬件架好再试一次。
!!!另注:我直接使用的4.13版,未打SP1,SP2补丁。

PS:为了调试,我付出了惨痛代价,在检测电脑电源是否有效接地时不慎搞得电闸跳闸,好几个同事的资料没保存,电脑屏幕就黑了,结果作为肇事者的我被群殴了,惨!惨!惨!!!

网友:
am,我也买了一个,笔记本不存在电脑接地的问题吧,如果烧了,就惨了

楼主:
【115楼】 andyjuly

哈,太谢谢你了,不但验证了M128可以正常仿真,还说明这个补丁可以用在4.13下面

网友:
【116楼】 xiaojian ,

Dragon没有那么容易烧的。我们已经加了保护外壳。

保修一个月。并且:如果超过保修期,维修一次(人工+零件)仅收80元。

网友:
am,怎么换了一个头像了,呵呵

网友:
好快,就收到了,很精致,很喜欢,呵呵!!!

网友:
AVR freaks的帖子还是删了吧,省得不必要的麻烦。说不定过两天谁动别想用了。

网友:
我我...

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我日楼主,哈哈哈,狂笑三声,在阿莫这里买的龙有用处啦,一直摆在那里没有动,因为我用的CPU是M64的,哈哈哈哈

__ Orz __

拜楼主

楼主:
晕,这个破解在avrfeaks上的讨论升级到政_治上的讨论了...

Title:  Political discussion from Dragon-hack thread
URL: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hp?name=PNphpBB2&file=viewtopic&t=67810

网友:
庆祝龙取得突破,特发“龙家”庆贺。
好好保护龙。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83580.jpg(文件大小:711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MARK,我一早就勒紧裤头带买龙了,现在看来升值了,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我在仿真时出现这个问题(如下图),是不是我破解有问题?
仿真器件:AT90CAN128
下载状况:程序可以通过DRAGON进行ISP,JTAG下载
但通过JTAG仿真出现如下提示:

出现的错误提示截图 (原文件名:11.JPG)
谢谢楼主和各位!

补充:STUDIO版本为4.13.528没有进行补丁。

楼主:
【129楼】 lanfeng007
这个片子应该是128K的吧,目前几个网友和我仿真Mega128都是没有问题,但CAN128你是第一人,欢迎测试,呵呵

先看看OCDEN熔丝位有没有编程,其次你可以尝试下对另一片芯片仿真看看是不是Dragon的问题。或者升级下AVRStudio,因为我这个驱动是从4.14下面提取出来破解的

如果都不行,可能是Dragon的估计本身就不支持,那就真抱歉了。。。

楼主:
目前手头上芯片最全的应该非armok老大莫属了吧

最好的的办法就是让armok用Dragon把所有的芯片都测试下,那就完美啦,呵呵

我本人测试过能正常仿真的有M16,M32,M64,M128
网友测试正常的有M64与M128
期待lanfeng007 的AT90CAN128 也测试成功

网友:
邮购部供应的都是能批量供货的AVR。

AT90CAN128这类芯片我们也没有。

网友:
谢谢,dreampet 原野和armok 阿莫老大的支持,我会继续测试。现在因为买了atmel的一块板子,上面有can128和usb1287。

网友:
刚才在flash里加入了不少东西,flash占用量已大于32k,使用dragon下载hex文件没有问题,芯片可以按照程序跑起来。
采用JTAG模式,首先出现如下提示:

提示 (原文件名:11.JPG)
选择“是”,后出现,ELF文件加载成功:

进入JTAG模式,程序位置指针 (原文件名:22.JPG)
程序位置指针可以出现,点击F5,板子上状态良好,和程序一致。点击BREAK按钮,程序停止,但是指针位置如图:

BREAK后指针位置 (原文件名:33.JPG)
代码段为什么都是FFFF。这个问题还请大家指教。
重新点击F5,板子没有反应。MESSAGE出现下图:

提示 (原文件名:44.JPG)

这就是我的整个使用过程,由于初学,不知道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希望指教,谢谢。

网友:
CAN128的JTAGEN和OCDEN都要使能的

楼主:
to 【134楼】 lanfeng007
在第一步就出问题了,无法识别你的芯片,检查Dragon和板子的连接,检查熔丝位

网友:
CAN128的JTAGEN和OCDEN都要使能的
=======================================
这两个熔丝位都已经使能了的。如图:

熔丝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在第一步就出问题了,无法识别你的芯片,检查Dragon和板子的连接,检查熔丝位
=====================================================
当我点击是之后就可以正常进入仿真状态了。但是,当暂停一次之后就不能再次回到仿真状态了。

网友:
这里能读出芯片的ID么?
如果可以那估计就是Dragon不支持CAN128,或者你的这片CAN128仿真功能坏了。
这几天用Tiny2313:一块能仿真但是串口是坏的;一块串口是好的但是不能仿真。郁闷……

楼主:
我的一篇M64也比较郁闷,ISP读写校验正常,但是用Jtag的话总会有几个地址读出固定的字节,同样也是能仿真,但是一暂停就跑飞...

网友:
完了,我的正是你们说的现象的结合体。芯片id读取正确的,用jtag,isp下载都没有任何问题。
进入仿真时提出不能找到目标的提示,但是点击“是”之后依然会进入仿真状态。点击run后程序运行,仿真效果和下载后的效果一样。但是暂停一次后程序跑飞。

另外那个不能找到目标的提示在jtag下载的时候也会出现一次,但是点击“是”选项后都会进入正常状态。

个人感觉在进入jtag,和仿真状态的时候应该都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的,但是我量我的目标板上的res信号却始终保持高电平。希望有可能的兄弟试验一下看看是怎么样的。

网友:
就目前状态来看,我不能说我们的dragon不能支持can128和usb1287的jtag仿真,可能是我这里的其他问题导致。

网友(2009-03-19):
mark  期待更多好消息。

楼主:
to 143 目前来看这个补丁很完善了

这个帖子丢失的内容没有被恢复 丢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比如好几位网友在M64 M128上的成功测试 比如转发到AvrFreaks上引起的争议等等~~

网友:
在4.16下也行

网友:
145樓: 請問在4.16中,是否也是置換avrdragonparts.cac後, 在M128也能支持32K以上仿真?

网友(2009-05-05):
dreampet原野,能破解AVRDragon在IAR5.20的调试吗?发现IAR用的不是AVR提供的“AvrTargetDragon.dll”文件,好像是自己写的一个接口。在IAR用AVRDragon下载程序是没问题,但一调试就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我刚刚一次尝试了一下.没问题.

接下来再整就不行了...真是奇了怪了.

如图.死活加载不了ELF文件.

ATmega128无法加载ELF文件 (原文件名:ATmega128无法加载ELF文件.jpg)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太吊了!!

网友:
【148楼】 wisebaby 明君

问题已解决.出在FUSE设置上.

楼主(2009-07-06):
最新测试
Mega1280仿真通过

网友(2009-10-13):
非常感谢呀!

网友:
不知道对于AVR Studio后续版本的支持如何,应该是要看Dragon的驱动有没有更改。

楼主(2009-12-07):
To 158楼
最新的AvrStudio 4.18已经主动将32K的限制去除了 这个补丁意义不大了已经.

网友:
【159楼】 dreampet 原野
最新的AvrStudio 4.18已经主动将32K的限制去除了 这个补丁意义不大了已经.
--------------------
atmel 真奇怪,一开始就去掉该多好。

网友:
一开始就去掉,价格就不会是这么便宜了吧

网友:
龙去掉了32K限制,MKII卖不出多少了吧?

网友:
【162楼】 fsclub 绿林好汉:
原装的两者都没货了.
还是买阿莫破解的MKII好了

网友:
哈哈,这下龙龙有的用了,嘿嘿,好消息,也许是楼主的工作让Atmel不爽了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