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手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09):
最近打算做个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传送数据的小板子,打算用到西门子mc35,只是模块目前还不能马上拿到,在这之前我想做点准备工作。
我自己的手机是USB接口的,插上电脑在手机菜单上选择串口通信模式之后可以用超级终端发送AT命令进行控制,打电话和发短信我都已经试过了;我想把用它先做做实验,不至于要等到MC35才能开始。
关于手机,我了解的是它用的是mini USB接口,内部已经集成了USB转串口的功能,接到电脑上就会多出一个com3,我如想用单片机来控制它的话,是不是得再用一块USB转串口的芯片,然后再用单片机的串口与它们进行通信?这样我觉得有点麻烦,感觉是: 手机→内部转换→USB→USB转串口芯片→单片机串口,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案,比如能否直接把USB的D+、D-直接与单片机的IO口进行连接,不过这个我感觉是很困难的。
希望大家帮我出点主意了,谢谢!

网友:
如果手机数据线是com的,你直接用ttl 电平就可以了,232都免了!

还有你要有手机的控制指令啊

网友:
如果手机内置USB转串口芯片,那么你只能用USB.很少见到有内置USB转串口芯片的手机,我只见过一款山寨机内置CP2102.你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你好,我的也是山寨机,MTK平台的,基带芯片上已经集成了USB接口。当初装过一个名叫MT6226的驱动,手机连上电脑之后就会多出一个虚拟的COM口,我是通过这个COM口用电脑进行AT命令的。
但现在想用单片机来控制它,除了用USB转串口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这样啊,你这个算是新设计了,配合同步软件就可以对电话本短消息进行操作了.MT6226有USB和UART,现在看你的情况USB是用不了,你如果知道数据接口的UART(RXD,TXD)引脚是那两个,就可以用UART一试.RXD与TXD的特征是,开机之后就有2.8V的电压.

楼主:
多谢指点,看样子大哥像是手机业内人士,其实电路我稍微有点资料, 基带附带USB的D+、D-和串口的TXD、TXD其实是复用的,在接到Mini USB接口之前是通过一个2选一开关切换的。但联机电脑进行AT命令时应该是切换到D+、D-信号上的通过虚拟出的串口通信的,串口仅仅是出厂调试用的,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那我是不是可以把UART信号专门引出来,接到单片机上进行控制?但这个需要手机自身软件的支持吗?因为手机好像是在插入USB线后,选择“数据通信”才接收AT命令控制的,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接收UART口信号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D+,D-,RXD,TXD接到手机内一个2选一开关,然后再接2条线到数据接口?这样设计也算少见,成本啊...
没有图纸不好说,你可以试下.

楼主:
忙了好久,决定把帖子再补充一下。
上面提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目前已经能通过单片机通过AT命令控制手机收发短信了。原来MT6226其实是有4个串口的,UART1、UART2、UART3、USB_UART,手机在待机时,有两个串口是同时作用的,一个是平台开发用的,一个是用作AT命令通信的,而具体是哪个串口在负责,是可以通过进工程模式来设置的(类似×#123456#之类,仅MTK平台山寨机,其它平台没试过),我的那个手机默认接受AT命令的串口是USB串口,我改成UART1,再把它接出来就可以了。
要注意的一点是,手机串口一般是3V电平的,如果接到5V的单片机系统上,就需要用到电平转换了,推荐论坛里面某位兄弟提供的两个三极管加4个电阻构成的转换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2010-11-12):
楼主  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