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测角度,排除了震动影响,有录像

楼主(2008-08-09):
单片机只是测量加速度,上传到电脑后,由电脑进行计算,算出有没有在震动,如果没有,计算角度显示出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bufye86fvY/

网友:
MMA7260输出很稳.但是在本身有加速度的情况下面测角度会不是很好处理.请问楼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楼主:
嗬嗬,【3楼】 microyao 小姚看贴不认真,要打屁股,看过下面的帖子吧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85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ashan75&bbs_id=1025
我在20说的方法,你在22楼作的标记。

网友:
汗一个...

确是漏了...

我的在软件上现在还要改进很多.陀螺温漂己经做到很小了,MMA7260很稳,己精确到了mV.现在主要是算法上的问题了.谢mashan75大侠的指点.

楼主:
呵呵,共同进步吧
我还在研究怎么使用kortan提供的技术呢?
就是如何把加速度和角速度混合起来使用,你要是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2014-08-27):
现在遇到,在震动环境,倾角值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