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SPI同步通信例子(模拟成功)

楼主(2008-08-09):
喝水不忘挖井人,共享真正的SPI通信同步例子(模拟成功)!

稍加修改了下,如有什么问题还请指出!!电路图在主机程序的文件夹下!

网友:
楼主这么记恩哈,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谢谢。功能描述,电路图等也一并上传吧。这样才好置COOL.

楼主:
好的,等下就上传!

网友:
先置COOL! 直接更新到楼主位就行。

网友:
下下来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请问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2008-09-09):
芯片间的SPI通讯?还是用模拟的?

网友:
楼主的注释写的真清楚,不顶不行啊

网友:
先顶了再看...

网友:
模拟成功-->PROTEUS仿真成功

网友(2008-12-21):
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SPI同步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
有SPI异步吗?

网友:
由于我上一次的回复距离现在已经超过了额定的修改时间,但是我还是要在后面补充一下吧。

今天我做了这个实验了。

实验证明:
1.如果主机先上电了,那么主从PORTA的灯没有一个变的。即主机先发出去的SPI数据,从机没有收到,从机发出来的数据,主机也没有收到。原因是这句话,要了这次通信的“命”“//PORTB |= (1<<PB4); ”(在SPI中断里的一句话。ISR(SPI_STC_vect))

2.如果从机先上电了,那么从机PORTA的灯会指示成0x55,主机没有一个变的。原因是1里面的要命的那句话。

3.就算是所谓的一起上电,也是和实验2一致的。

4.只有先给从机开机,并连接好主机的情况的前提下,并且注释掉SPI中断里的“//PORTB |= (1<<PB4); ”,再给主机重新烧录主机程序后,才“有可能成功”,有时候可能会指示0x1f。就像慢半拍似的。

呵呵。模拟就是模拟呀。

本贴被 wisebab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1,17:11:45.

网友(2009-06-23):
主机没必要一开机就进入通讯吧,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2009-08-15):
谢写楼主,我现在可以用上SPI通信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但也谢谢了!!

网友(2009-10-25):
【24楼】 wisebaby 明君
由于我上一次的回复距离现在已经超过了额定的修改时间,但是我还是要在后面补充一下吧。

今天我做了这个实验了。

实验证明:
1.如果主机先上电了,那么主从PORTA的灯没有一个变的。即主机先发出去的SPI数据,从机没有收到,从机发出来的数据,主机也没有收到。原因是这句话,要了这次通信的“命”“//PORTB |= (1<<PB4); ”(在SPI中断里的一句话。ISR(SPI_STC_vect))

2.如果从机先上电了,那么从机PORTA的灯会指示成0x55,主机没有一个变的。原因是1里面的要命的那句话。

3.就算是所谓的一起上电,也是和实验2一致的。

4.只有先给从机开机,并连接好主机的情况的前提下,并且注释掉SPI中断里的“//PORTB |= (1<<PB4); ”,再给主机重新烧录主机程序后,才“有可能成功”,有时候可能会指示0x1f。就像慢半拍似的。

呵呵。模拟就是模拟呀。
*************************************************************************************
模拟软仿和实物硬仿是有区别的,如在研发中把软仿当结果,那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软仿着重验证算法,硬仿才是结果。

譬如,我修理的过流过压电路板,怎能在测试中实际获得几百安培电流,只能采用模拟方法;同时分析模拟和实际的区别,采取适当的策略才能搞定。

所以网友们搞软仿同时探讨模拟软仿和实物硬仿的区别,才是全面的,有益的;而不是因存在这样的区别,简单地否定软仿。

网友(2009-12-18):
好东东!   谢谢嗄

网友(2010-09-09):
回复 楼主:

程序也发上来吧。

网友(2011-08-23):
打个记号 学习

网友(2011-11-18):
回复 楼主:
正需要这个呢!
楼主好人,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