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08-08-09):
不知有没有公司生产如下要求的无刷直流电机(无hall传感器)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与电机的引线长200米,输入电压为36V~80V,功率650W左右。

如有电机厂家能生产上述要求的电机的话,请联系13702289167  陈生。 qq:344434235。  该电机长期批量采购。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这个引线距离还是有霍尔无刷电机比较好驱动

楼主:
我手上有一款德国人设计的电机,他就是用的无霍尔无刷的,引线能达210米。

网友:
呵呵.....

无感无刷这你现在的项目.难点不是电机,而是你的驱动器.做得怎么样.

个人认为:造无感的无刷机要比做有感的简单.  你找到现成有感的,不用他的霍尔传感器就得了.

还有一个事情楼主要清楚.

引用: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与电机的引线长200米,输入电压为36V~80V,功率650W左右。

////////////
你的无刷机驱动器载波是多少 KHz ???  你的驱动器做有感的都有难度. 以你的距离.

200米长的线路. 高频载波的.容损,感损.你有计算吗? 你机机的电流之大会超过你的想像.

到时做出来.你的电机负载650W 你的驱动器功率实打实的要1000W以上.

不过来说;现在做3KW以下的无刷机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就是成本问题.

楼主:
我手上有一款德国人设计的电机,他就是用的无霍尔无刷的,引线能达210米。

我说的这款德国人的电机是有驱动器的,驱动器也是德国人做的,驱动器与电机的引线210米,他的功率小些,大概是400w左右。

网友:
无感这么长距离难度相当大

楼主(2011-09-19):
我公司的产品,2kw电机,驱动器与电机的距离500米,电缆用了5捆,还能正常启动,工作。
(一开始我还以为会不行了,呵呵)

楼主:
我公司的产品,2kw电机,驱动器与电机的距离500米,电缆用了5捆,还能正常启动,工作。
(一开始我还以为会不行了,呵呵)

是无传感的。

网友(2016-08-18):
终于可以发言了

网友:
自己加个延长线不就行了,不过这么长的线损耗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