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各种邦定方式(COG,COB,TAB,TCP)是什么样子的,谁有图发个看看,谢谢!

楼主(2008-08-09):
LCD的各种邦定方式(COG,COB,TAB,TCP)是什么样子的,谁有图发个看看,谢谢!

网友:
搜来搜去没有搜到图,以前光电类的课本上讲过,课本已经不在咯,嘿嘿。
看下面的解释,想象一下吧。

* SMT:SMT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英文简写,汉译为表面贴装技术。

   SMT工艺是液晶显示器驱动线路板(PCB板)的制造工艺之一,它是用贴装设备将贴装元件(芯片、电阻、电容等)贴在印有焊膏的PCB板的相应焊盘位置上,并通过回流设备而实现元器件在PCB板上焊接的一种加工方法。

   该工艺包含有丝印、贴片、回流、清洗和检测五个工序。SMT工艺由于受贴装元器件(特别是芯片)大小(封装尺寸)、芯片管脚间隙数量及设备精度的影响,其适用于面积较大的PCB板的加工,且由于其焊点是裸露的,极易受到损坏,但易于维修。

* COB:COB是Chip On Board的英文简写,它是LCM驱动线路板的另一种加工方式。

   该工艺是将裸芯片用粘片胶直接贴在PCB板指定位置上,通过焊接机用铝线将芯片电极与PCB板相应焊盘连接起来,再用黑胶将芯片与铝线封住固化,从而实现芯片与线路板电极之间的电气与机械上的连接。该工艺包含有粘片、固化、压焊、测试、封胶、固化和测试七个工序。

   COB工艺采用小型裸芯片,设备精度较高,用以加工线数较多、间隙较细、面积要求较小的PCB板,芯片焊压后用黑胶固化密封保护,使焊点及焊线不受到外界损坏,可靠性高,但损坏后不可修复,只能报废。

* COG:COG是Chip On Glass的英文简写,是将LCD屏与IC电路直接连在一起的一种加工方式。

   该工艺是在LCD外引线集中设计的很小面积上将LCD专用的LSI-IC专用芯片粘在其间,用压焊丝将各端点按要求焊在一起,再在上面滴铸一滴封接胶即可,而IC的输入端则同样也设计在LCD外引线玻璃上,并同样压焊到芯片的输入端点上,此时,这个装有芯片LCD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LCD模块,只要热压将其与PCB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该工艺主要包含放屏、放ACF、放芯片、对位检查、芯片压焊、封胶、检测七个工序。

* COF:COF是Chip On Film 的英文简写。它是将集成电路芯片压焊到有一个软薄膜传输带上,再用异向导电胶将此软薄膜传输带连接到液晶显示器件的外引线处。这种方式主要用于要求小体积的显示系统上。

* TAB:TAB是Tape Automated Bonding的英文简写。它是将带有驱动电路的软带通过ACF(各向异性导电膜)粘合,并在一定的温度、压力和时间下热压而实现屏与驱动线路板连接的一种加工方式。它主要包含ACF预压、对位检查、主压和检测四个工序。

楼主:
谢谢,我搜索了也找不到相关说明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