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圆柱形工件在滑轨上运动不发生轴向转动

楼主(2008-08-09):
工件为圆柱形,上面需要钻两个孔,大小不一样,但要保证圆心在同一直线上,可以有0.5mm左右的偏差,没有用多轴器,现在用两台钻孔机分别钻这两个孔,工件用料斗排料,气缸送料,由于两台钻孔机间的距离比较宽(50cm左右)。料轨上可能有好几个工件(工件型号不同,尺寸不同),第一台钻孔现在可以正常工作,问题是:第一台钻完孔的工件在推送往第二台钻孔机的时候工件发生不同程度的偏转,推送过程有橡胶夹紧工件,增加摩擦力。为了从侧面夹紧工件,送料轨使用矩形轨。

网友:
发个图纸过来,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晚上用V形轨做一下实验看看,明天再上图。

网友:
估计要用已打好的孔作定位,会比较准

网友(2008-09-17):
这种情况可以1:用V型铁+定位模具完成。定位点选用精度要求高的空作为基准。这样可以初步保证精度。

            2. 用带有横向导轨的钻床或直接铣床,用更换夹头的方法来作业,比较麻烦,精度可以完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