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ephi 串口通信遇到一些麻烦,请坛里的大哥不吝赐教

楼主(2008-08-09):
刚接触Dephi 想做一个串行通信的上位机软件 ,参考了论坛里的一些例子但还是遇到了些问提 为什么接收数据的事件总通不过编译呢
只在窗体加了一个button1,一个edit1和一个Comm1 想试一下接收数据的过程 程序如下:
unit TandR;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StdCtrls, SPComm;

type
  TForm1 = class(TForm)
    Edit1: TEdit;
    Comm1: TComm;
    Button1: TButton;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Buffer: Pointer;BufferLength: Word);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implementation

{$R *.dfm}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comm1.StartComm;
end;

procedure 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i:integer;
begin
  viewstring:="";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for i:=1 to bufferlength do
  viewstring:=viewstring+inttohex(rbuf,2)+" ";
  viewstring:="接受"+viewstring;
  edit1.text=viewstring;
end;
end.

楼主:
编译就会出现这样的告警

网友(2009-03-13):
声明中把:procedure 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Buffer: Pointer;BufferLength: Word);
改为procedure 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Buffer: Pointer;BufferLength: 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