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e16的AD采样程序

楼主(2008-08-10):
请问ATMege16的AD采样程序该如何写啊!
谢谢。

网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valueL;
uchar   valueH;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字编码
uchar   TAB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的编码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 = 0x00; //disable adc
ADMUX = 0x20; //select adc input 0  选择ADC1
ACSR  = 0x80; //关模拟比较器
ADCSR = 0xE6;//ADSC
}
void m16_init()
{
DDRA=0X00;
PORTA=0XFF;
DDRB=0XFF;
PORTB=0X00;
DDRC=0XFF;
PORTC=0X00;
DDRD=0X00;
PORTD=0XFF;
}
void main()
{
float v;uint v0;
uchar s,g;
adc_init();
m16_init();
while(1)
        {
            valueL=ADCL;//读取AD的低位
            valueH=ADCH;//读取AD的高位
                v=valueH*4.8/256; //只用高八位求取电压(十位AD用八位)
                v0=v*10;
                s=v0/10;
                g=v0%10;
            PORTC=0X40;PORTB=TABD;delay_nms(5);
            PORTC=0X80;PORTB=TAB[g];delay_nms(5);
        }
}

网友:
占位,以后查看

楼主:
请问这两个函数的具体功能什么?
adc_init();
m16_init();
谢谢了

网友:
adc_init();  //AD初始化
m16_init();  //单片机M16初始化

网友:
刚开始接触avr,能不能具体注释一下语句?
还有,如果我只要采集一个电压值,分辨出是高还是低就行了,应该怎么改一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