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上电机负载老复位怎么办

楼主(2008-08-10):
电路这块如下~复位电路就用的10k电阻+104电容~

电机一启动,有时候会复位怎么办?还有那些地方没有考虑到?
一些外围器件电源都加了104电容~

楼主:
所说的电机就是类似大型空调压塑机之类的电机~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查下电源吧

网友:
1.fuse设置里面 时钟选择 宽振幅
2.俺也估计电源设计的不行,应该在电机的启动瞬间或者停止瞬间 有电压不稳。

楼主:
低电复位电平已经选择了2.7v,不是这里的问题~融丝选择满整幅,石英协振器,BOD使能,也不是这里的问题~
电源我贴一下~使用了一款开关电源~

帮忙再看看~

楼主:
芯片是atmega168~

网友:
可能与开关电源的性能有关系的

我有一次使用一个开关电源 结果其他周围的电器一开 就复位了。换了个变压器的电源 就没有事情了。

你试试 单独用一个电源给 单片机系统供电

楼主:
今天准备这样试试~还有别的麽?

楼主:
不行啊~控制板独立供电也不行~现在只接了一个热敏电阻传感器,发现只要把传感器绑在铜管上,当压缩机或风机启动的瞬间就老是复位,离开铜管就没事了~所以现在基本可以肯定问题出在传感器附近了~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谁知道啊

网友:
你测下看是否是停振.我想是振荡那块造成.不只这个,你再写个串口通信,两片通信时,看是不是也会重启(我想应会吧.)你换个晶体两边的电容.再试.一次次的试,说不定就解决了.

另外,用内部RC试一下应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1、不清楚U17是个什么骗子,应把资料详细记述完整才好作具体分析,估计99%是这里的问题。
2、在U17和VCC间串入一二极管,必要时加大C19,没准就解决了。
3、用上述办法不管解决与否,都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带上负载瞬间VCC和复位脚的信号,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15楼】方法值得一试.看一下VCC与GND间电压稳定程序和复位脚.

楼主:
U17是一个开关电源模块,输入220v,输出两组电源,一组24V,一组5V。

网友:
把R71和NTC位置互换一下。

网友:
是R77太小了吧

网友:
热敏电阻包括传输线屏蔽起来试一下

网友:
AREF 从哪里得来的///

楼主:
AREF用的tl431做的基准电源~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用不着什么大功率电机,一个几W的电机都能造成这种问题.

我所碰到的问题是:

干扰的确是从电源进来的,但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种瞬间低压/高压那么简单.
刚开始也以为是大家所说的那种,但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最后才发现,单片机电路上接了片语音片,而语音片通到音箱上是直接输出的,没有加隔离,而音箱是自带电源的.

表面上看,这没什么问题,但要知道一点是,220V市电并不是单点接地,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单片机系统跨接在多个市电接入处,只要电压一波动,就会在几个市电接入点上产生压差,这种压差是共模的,普通的电源滤波根本挡不住.这种干扰时刻都存在,只是幅度很小,但当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接上时,瞬间会出现巨大的压差,从而造成单片机复位.

解决的办法也简单,保证单片机完全与外部隔离就行了.任何引脚上都要加光耦隔离,换阻容或变压器隔离则作用不大,因为这种干扰是高频特性的,只靠那几十P的分布电容,就蹿进去了.

网友:
我认为是电路中电源的问题,你在单片机的供电电路上并上470u以上的电解电容,就像一个水池一样,当供电电路电压下降时可以补充电流,稳定你的供电电路。

网友:
去掉R60,加大C19. 防止瞬间掉电复位.
把U17撬开,看里面有没有"安规电容,共模电感,输出电容多大". 是否是劣质电源.
检查AD转换程序, 说不定是软件问题呢.

网友:
同意24楼的建议,不妨试试

网友:
把R77换成2.2K试试,我遇到过,这样解决了!

网友:
熔丝位没有设置好吧,贴出来看看,可否?

网友:
【24楼】的分析是对的,控制电源和动力电源一定要隔离分开.还有屏蔽接地,要是屏蔽线构成回路,屏蔽线就成了干扰源了.

网友:
有次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错误是把电机两端并的电容焊错了。换成耐压1KV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