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提供个电动自行车的电路?

楼主(2008-08-10):
我不知道那个调速的东东是类似电位器的东西还是用什么原理实现的?原理是不是像以前用的那种带开关的电位器?请高手提供点资料,谢谢

网友:
电动自行车无刷电机调速是由无刷控制器来进行的,通过pwm调节施加于电机上的有效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

这是最早的33035全硬件无刷控制器

这是业界龙头晶汇产的最早的大名鼎鼎的pic无刷控制器

这是方振电子用mega48做的国内首款单芯片无刷控制器

楼主:
谢谢楼上
有没有那个调速开关的资料?

网友:
调速那个转把用霍尔元件控制的。
上传个关于电动车的资料,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2009-01-05):
好帖啊,最近我电动车老是出问题,去车行修开口就是换控制器,要200多,太TMD的黑了,明明就是插座松了,我自己搞定走人。

网友(2011-03-28):
真是个行业啊

网友:
呵呵,什么时候自己能改装电动自行车就好了

网友(2012-12-03):
好 百度了好一会没找到   在这里“速”一下搞定  谢谢

网友(2014-02-13):
我们正在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转把里面有块强磁铁,加速时候就是磁铁慢慢靠近线性霍尔,是它使出电压从1-4.2伏进行线性变化,变化的模拟电压送至控制器,来控制PWM 占空比。最终实现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