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知道在proteus中如何用:heater这个模型怎么用[附图]

楼主(2008-08-10):
想知道这个怎么用:试了很久,查了很久都没有结果.请教大家了.

网友:
通电后发红,还有什么功能?

楼主:
E文网找了没有其相关的资料.

试验的如下:
发红表示加热, 将发红时直流电压反过来接,就会发绿,发绿表示制冷.T端输出的是电压,温度越高,电压越高.但不知道温度与电压对应的关系,猜测应该是1V表示1度

楼主:
顶顶!!不知道哪位还有更详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