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PIC烧写器烧写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问下大家PIC烧写器烧写的问题
大家有自己做的串口下载线么?烧写8K程序要好多时间捏?
我根据网上流传的JDM自装了一条串口下载线 用PonyProg下载,
烧16F877A大约要两分半钟算正常么?
烧16F83大约要一分半钟
用PIC的热情都没了

网友:
建议用pickit或icd2,速度很快的。

网友:
太夸张了吧!我用ICD2下载一个普通的300多行的代码就3秒钟左右吧!感觉很快!

网友:
不正常,需要的话可以卖你一个我们公司做的(我做的),呵呵,要得话联系xjc603@hotmail.com,  USB2.0下载线 速度噢噢的    价格好说

网友:
自制一个ICD2 ,COM口得30秒(由放上芯片点击写入开始算,到拿下芯片止)。如果用自制USB的ICD2 那就更快了10秒之内。本人使用16F73验证了

网友:
我用串口哪个,选用WINPIC软件,速度和ICD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