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2发射有效距离怎么控制

楼主(2008-08-11):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我在实验用2262无线发射两字节数据,2272接收,但是发现接收的有效距离仅为10cm左右,稍微远一点就错误,而我加上天线后,接收端就干脆收不到信号,请问哪位大侠用过,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他的发射距离是不是跟发射字符的时间间隔控制相关呢,还有天线需要注意什么吗?谢谢了!

网友:
只买过现存的模块,30米没问题

楼主:
我用的也是现成的模块,发送接收电阻也匹配,发送为1.5M,接收为270K。可是就是不明白距离怎么就上不去呢?

楼主:
我用的是那种现成的模块,后来研究发现不能发送是我硬件的问题。

但是,对于2262来说,多长时间发送一bit数据算是合理的呢,而且每bit之间的间隔要多长呢?

我的目的是要单片机四个引脚来模拟四个按键的操作,所以说也算是发送的是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