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A DC5V-DC-12V经常烧电感

楼主(2008-08-11):
请你指教

楼主:
原理图用到是MC34063A的产生负12V的典型电路
原理图如下:

网友:
电感线加粗些

楼主:
一般是10分钟以后才烧电感,MC34063A也会连带烧毁

网友:
你用的不是100mA的电感吧?大部分人都知道电容有耐压,可是菜鸟一般都不知道电感除了感量另一个重要参数是耐流。

楼主:
哦,我再试试,谢谢你们

网友:
可能电感已经饱和了,另外电流太小,再有不知道开关频率是多少?

网友:
图是一样的,参数给你参考一下:
按你的680P的电容,频率大概是50KHz,100mA时纹波30mV左右,但你的电感100uH大了。还有你的953电阻也不好找吧。
Ct=689 pF
Ipk=1440 mA
Rsc=0.208 Ohm
Lmin=24 uH
Co=517 uF
R1=1.5k R2=13k (12.08V)

网友:
MC34063A和NCP3063的价格差不多!!!!!!且NCP3063是升级版!!!!

网友:
电感选型很重要的!!!
安美森提供一个基于EXCEL的设计工具

网友:
电感都会烧?以前有用很多34063,很少有这种情况。
电感选错了吧。一定要用功率电感呀!先测一下空载的时候还会不会烧

网友:
也许LZ用的是色码电感吧,如果你用1MM的漆包线绕的话,还会烧断电感线圈?

网友(2009-07-27):
电路图和PCB借用啦!

网友:
呵呵,用色环电感是不管用的,我以前做升压的时候也烧了不少电感,也没出什么结过,很郁闷,但是后来换上功率型电感基本上没出过什么问题,感觉34063还是怪好用的!!!

网友:
看封装似乎是 电阻式电感啊  这个电感耐流太小了

网友:
什么东西都是到用时,才会关注.....

最近我也打算用34063实现+5到-12,原理图跟楼主的一样,都是手册上的。
但是我遇到的难题是0.25的电阻找不到,(连1欧姆的电阻也买不到)

网友:
小电阻很好买吧?我这里很多1欧一下的。
我怀疑楼主用的是电阻封装的电感,不烧才怪。

网友:
用这种功率电感了

网友:
楼上的东西好新式啊. 哈哈
我的MC34063用的是自己用磁环绕的. 很丑.哈哈. 电阻式电感不行.

网友(2009-09-19):
你要用大电流的MOS来扩流.
电感要选体积大的.

网友(2012-02-19):
手脚匪浅啊,原来电感还有电阻式的,领教了

网友(2012-05-06):
请问用开关管用什么型号的?最好有图

网友(2012-12-22):
这个帖子已经很久了,不必要再讨论了吧.

网友(2013-09-20):
楼主也不来回答怎么样了,应该是电感选用的不对,要用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