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无刷电调源代码

楼主(2008-08-11):
原理图
因为与四轴主控间数据传送是数字接口,对电调性能对主频并不敏感,故不用外部晶体,M8运行在内部8MHZ
如电调工作在10V以上,可同步加大R11/R12/R13阻值,保证比较器输入不超过4.8V即可
电调的TWI地址在编译程序修改,生成不同HEX,这样比硬件跳线更简单可靠

C源程序:
可在WINAVR20070525版本下编译,德国人V0.31版基础上修改,去掉了脉宽及串口等,只保留了I2C电调核心部分

编译好的HEX,TWI地址:0b00001110

这个是打样后的PCB:

这是焊好后的电调

装上四轴后的样子,已试飞过,呵呵

楼主:
主要器件数据手册:

网友:
先謝謝!

feng_matrix :

你弄這個板子有沒有多出來呢?

网友:
SIGNAL(SIG_COMPARATOR)
//############################################################################
/*补充注释:
比较器中断,实现闭环中断过零检测并换向
注意其中并不包含电角度延迟,即:换向提前角是30度
*/
{
unsigned char sense = 0;

----------------------------------------------------------

到底是要提前30度,还是延迟30度,换相呀????!

楼主:
【5楼】 nomoneyiv

可能我注释写的不好,比较器中断时间点比转子实际过零点早30度(电角度)
也就是说不加延时程序,就是提前30度换向
一般商品电调为了稳定和电机的通用性,都会加入延时,让提前角度在0-15度左右

网友:
原理图
BDLC.tif不能预览,没法打开?

网友:
feng_matrix
--------------------------------------------

你在呀,呵呵!

-------------------------------------------

你没打算进行延时吗?

楼主:
【12楼】 aduc812

晕TIF是微软的标准图形格式啊,是windows系统都能打开啊,ACDSee也可以看,为了清晰,图较大,所以用这个

【13楼】 nomoneyiv

延时的试验过的,高速性能不如不延时,但运转可靠性要高些,而且不挑电机
我这个板就是打算用在四轴上,没考虑通用,所以不打算加延时了

网友:
【12楼】 aduc812 ,已转成JPG格式。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75058.jpg(文件大小:451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BDLC.jpg)

网友:
好东西不顶对不起楼主!

网友:
等我的电调成功 也贡献

网友:
怎么都是无刷四轴的啊,,,,,,,有没有有刷四轴的呀?...呵呵!是不是无刷的电机功率大,安装起来比价方便(不像有刷的那样要加变速齿轮).........呵呵!外行!见笑了.

楼主:
有刷的都有商品卖了,连电调都省了,主控板输出四路PWM直接控制MOS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
楼主有多余的板子吗?

网友(2008-09-13):
if(MotorAnwerfen)
                    {
                    PORTC &= ~ROT; //LED_ROT灭
                    MotorAnwerfen = 0; //电机启动标志0
                    Anwerfen(10);//启动
                    PORTD |= GRUEN;//LED_GRN亮
                    MotorGestoppt = 0;    //电机停止标志0
                    Phase--;
                    PWM = 1;
                    SetPWM();
                    SENSE_TOGGLE_INT;//输出电平变化就中断
                    ENABLE_SENSE_INT;//开比较器中断
                    MinUpmPulse = SetDelay(100);
                    while(!CheckDelay(MinUpmPulse)); // kurz Synchronisieren
                    PWM = 10;
                    SetPWM();
                    MinUpmPulse = SetDelay(200);
                    while(!CheckDelay(MinUpmPulse)); // kurz Durchstarten
                    MinUpmPulse = SetDelay(1000);
                    altPhase = 7;
                    }
Phase--;这条语句好像没什么用啊,而且当Phase=0时,执行后Phase=0xff,程序就无法正常运行了

网友:
执行了Anwerfen(10)后Phase就不会等于0了。Phase--目的是跳出步进启动的相步到紧接的中断中的相步。

网友A:
执行了Anwerfen(10)后也有可能等于0啊!我调试时加上Phase--程序就经常卡死,不响应任何信号,去掉就好使。

还有另一个问题:我用的是ppm信号控制电调,电机空载不带桨的时候运行比较正常,油门从最小到最大都没问题,油门最大时电流大约1安;但加上桨后,同样的程序,油门推到一半多点,电流0.5安时,电机就停止,然后重新进入开环启动,把油门拉低点,能转起来,再拉高了又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把程序中的电流检测,电压检测,转速测定部分都去掉了,也不好使。。。

unsigned char SollwertErmittlung(void)//计算额定值子程序

//############################################################################

{

  static unsigned int sollwert = 0;

    unsigned int ppm;

            if(anz_ppm_werte> 20)

                {

                ppm = PPM_Signal;

                if(ppm> 300) ppm =   0;

                if(ppm> 200) ppm = 200;

                if(ppm <= MIN_PPM) sollwert = 0; ///额定值=0

                else { sollwert = (int) MIN_PWM + ((MAX_PWM - MIN_PWM) * (ppm - MIN_PPM)) / (190 - MIN_PPM);}

                PORTC &= ~ROT;

                }

            else{

                 if(!TEST_SCHUB) { if(sollwert) sollwert--; }

                 PORTC |= ROT;

                }

    if(sollwert> MAX_PWM) sollwert = MAX_PWM;

    return(sollwert);  ////返回额定值

}

本贴被 zht996102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9,21:00:33.

网友(2008-10-19):
本人菜鸟.也是上海的.想请教下楼主几个问题.能否添加下MSN:zxh801@163.com

网友(2008-11-22):
楼主留个QQ吧,好人啊

网友:
哈哈做好cool啊

网友:
请问楼主BATTEY的检测程序在那个子程序中。。。。。TKS

网友:
请教:AdConvert(); 采样电流是如何保证在PWM的导通时进行的?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 很COOL!!!

网友(2009-01-05):
To armok ;feng_matrix: 能不能再开个一主题呀?(主要讨论如何防德国四轴方面的)

1,设计原理图(大部分COPY德国的,适当改下小小的bug,或者更换元件)

2,PCBLAYOUT (PCB的尺寸,结合飞行器的结构)

3, 焊接

4, 调试(电子部分和机械部分)

5,优化(试飞)

5, 最后DOME版出炉

一步步的开源我个人是想建立个这样的主题的。但感觉还经验不够。所以想得到大家的帮忙。

网友(2009-05-22):
正想找个范例,多谢~~~~~~~~~

网友(2009-07-21):
谢谢楼主! 请问打的PCB有多吗? 提供八片可否? E_mail:lztigro2k4@163.com
阿莫电子邮购部可否提供有关部件,可否套件售给粉丝呀。

网友(2009-09-28):
请问楼主,原理图上的IMAX端口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此处也画错了,IMAX串了一个电阻怎么又接到GND?

网友(2009-11-02):
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好资料呀,好资料,,,,,,,

网友:
准备出手了,好资料,留作参考。

网友(2009-12-08):
保留一份

网友:
原理图是tif格式的,打开的时候显示无效图片。
楼主能不能提供pdf格式的原理图啊,谢谢!

网友(2010-01-10):
回复 网友A:

    本人出读程序有些愚昧,请楼上给解释一下你的程序的执行过程好么?谢谢

网友:
标记,回头有时间就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图
因为与四轴主控间数据传送是数字接口,对电调性能对主频并不敏感,故不用外部晶体,M8运行在内部8MHZ
如电调工作在10V以上,可同步加大R11/R12/R13阻值,保证比较器输入不超过4.8V即可
电调的TWI地址在编译程序修改,生成不同HEX,这样比硬件跳线更简单可靠
C源程序:
可在WINAVR20070525版本下编译,德国人V0.31版基础上修改,去掉了脉宽及串口等,只保留了I2C电调核心部分

最大输出功率多大呀,60A有吗?

网友:
不错的资料,正想找个玩玩,呵呵!!!

网友(2010-09-04):
标记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   这种开环启动不怎么可靠啊,  我试了,在开环时间结束后如果没检测到稳定的过零点,进入闭环后就会重启,
、请问有没有更可靠的启动方法??

楼主:
无感无刷电调,无论那种策略,在启动初期的开环阶,总是有预测的成分在算法里
设计的核心在于:创造一个与转子(负载)机械特性匹配的,转速与强度逐渐变大的旋转磁场,并做好电流监控。

网友(2010-11-30):
好资料,顶一个,顺便问问有用C8051F330做电调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很强大啊,我最近打算做个这种驱动控制电路,能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全部资料给我啊,非常感谢,我的邮箱zhuml2010@163.com

网友:
很好,佩服,顶

网友:
开了眼界

网友(2011-02-03):
楼主这个的电流时多大的呢?

网友(2011-03-21):
先收藏了,慢慢消化

网友:
应该算一篇经典的帖子吧,现在还有人顶,以后估计还会有人顶的。

网友(2011-04-30):
P管IRF4905
N管IRF3205
用这两个管可以代替吗?

网友:
好啊,收了,正需要

网友:
收藏,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
TWI地址是什么用?
在下想动手做这个,想弄清楚
有谁知道,指点下,多谢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啊,我是新手,谢谢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空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先谢谢了!有空做个!期待能成!

网友:
呵呵,越来越完整了

网友(2011-06-30):
记得楼主说过转速调高后会忽然电流增大,后面看到有帖子讨论三极管的关断延迟问题,也许和楼主遇到的大电流有关

网友:
并没有提前30度换相,因为加了滤波电容延时了换相时间,所以其实是延后一点时间换相,所以加了滤波电容后,可能电流会增大

网友:
第二版无刷电调源代码 顶一下

网友:
mark,正研究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楼主,mega8芯片上的两个I2C的scl和sda怎么处理的?
是两个scl并到一起,两个sda并到一起吗?
本人不懂软件,不知道这样软件能不能工作,

希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2011-08-10):
回复 楼主:

学习中

网友:
储备资料

网友:
很好的资料,赶快收藏

网友(2011-09-17):
我也想要自己做电调啊

网友:
收藏一下,为以后自己设计或调试电调有用。

网友(2011-11-15):
楼主,谢谢   正好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好东西,我要保留

网友:
mark,楼主的共享精神值得传颂!

网友(2011-12-17):
回复 网友B:
TWI其实就是I2C总线, 艾特梅尔公司为了不和飞利浦改名为TWI。TWI地址就是控制四轴的每个无刷电机加速和减速的地址,比如你叫1停就停,叫2转就转。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回答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
现在有没有做电调的,一起讨论啊、、、

网友(2012-03-11):
回复 楼主:

看了<<设计全攻略>>做无刷电调,做的好晕,还是没做好,现在勉强能转,但是好慢,还不均匀,一碰就停,改占空比转速没什么变化,电路没有问题。估计反电动势处理有问题。。帮我看看吧。
程序就是这样的,电路基本和MK的的电路差不多,只不过反感应电动势检测的引脚不一样而已。我用了ADC3,2,1.

#include <iom8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HASE_A_ON PORTD|=0x08;
#define PHASE_A_OFF PORTD&=0xf7;

#define PHASE_B_ON PORTD|=0x10;
#define PHASE_B_OFF PORTD&=0xef;

#define PHASE_C_ON PORTD|=0x20;
#define PHASE_C_OFF PORTD&=0xdf;

#define PWM_A_ON OCR2=pwmduty;
#define PWM_A_OFF OCR2=0;

#define PWM_B_ON OCR1B=pwmduty;
#define PWM_B_OFF OCR1B=0;

#define PWM_C_ON OCR1A=pwmduty;
#define PWM_C_OFF OCR1A=0;

#define AB_ON PWM_B_OFF PWM_C_OFF PHASE_A_OFF PHASE_C_OFF PWM_A_ON PHASE_B_ON
#define AC_ON PWM_C_OFF PWM_B_OFF PHASE_B_OFF PHASE_A_OFF PWM_A_ON PHASE_C_ON
#define BC_ON PWM_A_OFF PWM_C_OFF PHASE_A_OFF PHASE_B_OFF PWM_B_ON PHASE_C_ON
#define BA_ON PWM_A_OFF PWM_C_OFF PHASE_B_OFF PHASE_C_OFF PWM_B_ON PHASE_A_ON
#define CA_ON PWM_A_OFF PWM_B_OFF PHASE_B_OFF PHASE_C_OFF PWM_C_ON PHASE_A_ON
#define CB_ON PWM_A_OFF PWM_B_OFF PHASE_A_OFF PHASE_C_OFF PWM_C_ON PHASE_B_ON

#define TEST_AR ADMUX=0x03; ACSR=0x1a;
#define TEST_BR ADMUX=0x02; ACSR=0x1a;
#define TEST_CR ADMUX=0x01; ACSR=0x1a;

#define TEST_AF ADMUX=0x03; ACSR=0x1b;
#define TEST_BF ADMUX=0x02; ACSR=0x1b;
#define TEST_CF ADMUX=0x01; ACSR=0x1b;

#define STOP 0
#define STARTUP 1
#define RUN 2

uchar pwmduty=80;
uchar state=STOP;
//uchar start
uchar phase=0;
uint startdelay=1000;
uint startdelay2=1000;
uchar chtimes=0;

portinit()
{
DDRD=0x38;
PORTD=0x00;
DDRB=0xfe;
PORTB=0x00;
DDRC=0x00;

}

uinit()
{
UBRRL=51;
UCSRB|=0x88;

}

sendchar(char ch)
{
while(!(UCSRA&0x20));
UDR=ch;}

sendstr(char *str)
{unsigned int i;
i=0;
while(str!='\0')
{sendchar(str);
i++;
}}

pwminit()
{
TCCR1A=0xa1;
TCCR1B=0x01;
OCR1A=0x00;
OCR1B=0x00;
TCCR2=0x61;
OCR2=0x00;
}

acmpinit()
{
SFIOR|=0x08;
ACSR=0x12;
ADMUX=0x0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csvr:17

acsvr()
{

change_phase();

}

T0init()
{

TCCR0=0x01;
TIMSK|=0x01;
SREG|=0x8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0svr:10

t0svr()
{/*
if(state==STARTUP)
{
        if(chtimes<30)
        {
                if(!(startdelay2--))
                        {
                        pwmduty=20;
                        change_phase();
                        startdelay=startdelay*14/15;
                        startdelay2=startdelay;

                        chtimes++;

                          return;

                             }
        }
        else run();
}
*/

}

startup()
{
ACSR=0x12;
pwmduty=5;
TCCR0=0x02;
startdelay=1000;
startdelay2=10000;
chtimes=0;
change_phase();
state=STARTUP;
}

run()
{
ACSR=0x1a;
state==RUN;
}

change_phase()
{
if(phase==0){AB_ON phase=1;TEST_CF sendstr("PHASE 0\r\n"); return;}
if(phase==1){AC_ON phase=2;TEST_BR sendstr("PHASE 1\r\n"); return;}
if(phase==2){BC_ON phase=3;TEST_AF sendstr("PHASE 2\r\n"); return;}
if(phase==3){BA_ON phase=4;TEST_CR sendstr("PHASE 3\r\n"); return;}
if(phase==4){CA_ON phase=5;TEST_BF sendstr("PHASE 4\r\n"); return;}
if(phase==5){CB_ON phase=0;TEST_AR sendstr("PHASE 5\r\n"); return;}
}

main()
{
portinit();
pwminit();
T0init();
acmpinit();
uinit();
//startup();
run();
while(1)
{

}
}

哎,还是转不起来,示波器看引脚的波形,很乱。。

网友:
学习学习电调的制作,自己搞一个

网友(2012-04-20):
请问,德国原版的资料在哪里能找到,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有时间好好玩吧!

网友:
最近迷上了电调

网友:
原理图中的C:\Users\ltbkey\Desktop\QQ截图20120426174805
中的GND代表什么?不解

网友:
原理图中的GND代表什么?不解
请指教

网友(2012-06-21):
好东西啊,顶一个啊!

网友:
标记 标记 以后用的上

网友(2012-09-12):
现在还有做电调的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QQ7589299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执行了Anwerfen(10)后也有可能等于0啊!我调试时加上Phase--程序就经常卡死,不响应任何信号,去掉就好使。 ...

请问你当时遇到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2012-11-30):
楼主请问一下你用的什么下载器下载,如何下载程序啊???

网友:
怎么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啊!!!

网友:
有没有多余板子和零件?,想用几个电调

网友:
好东西,留个名先,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2013-06-04):
原理图文件是TIF 格式 如何打开  求救

网友(2013-07-05):
参考一下程序

网友:
就这个程序,用来转转,玩玩还可以,但离商用还差得很远吧。用这个电调可以飞起来的电调,用其他商用电调比用这个飞得爽多了吧。看看它的架构就知,成不了上层建筑,修个乡村小别墅还行。。。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3-09-30):
收藏了,寻觅已久了

网友:
好哇A顶一下

网友(2014-07-07):
mark  第二版无刷电调源代码

网友:
标记,第二版无刷电调源代码

网友(2014-09-26):
原理图怎么看不了

网友(2016-03-21):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值得参考。。不错

网友:
一直想学习无刷电调固件,楼主资料给力呀

网友(2016-08-19):
这个是IIC驱动的电调么?

网友(2017-09-14):
给楼主点个赞,先标记一下

网友(2018-03-13):
留个记号,会用到的

网友(2018-06-12):
如电调工作在10V以上

网友(2018-11-28):
这个机架有点牛。

网友(2020-02-14):
mark 可在WINAVR20070525版本下编译

网友(2020-12-26):
mark 感谢楼主十多年前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