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文件,怎么写?

楼主(2008-08-11):
产品现在面临生产的问题,公司想把生产都外包给别人做,就要我拿出生产工艺文件,不知道哪位大哥做过这些文件呢?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对整个产品的生产都很熟悉,毕竟这个产品是我设计的。可是真的要我写生产文件的话,就不知道如何入手写了,头疼!!

哪位大哥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不会写标准的生产文件,高人进来指点下吧,如果有模板更好了

网友:
如果是发出去外加工(好的加工厂)的话,只需写个对生产方面的要求及注意事项就可以了.因为,加工厂会根据你的要求来写一个完整的生产工艺的.比如先插什么后插什么,插一个件的时间等等.我跟单有好几年了,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有道理,写个大概,细化让生产部去做吧.到时按要求收货就行了.

网友:
将做试板过程列出来,加物料.单再加一些注意事项,如何安装及半成品检测等等.ok

楼主: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产品是控制电机的,有大电流的走线需要进行拖锡处理,我认为比较麻烦,所以不知道如何把拖锡、焊线等方面的要求描述清楚

网友:
工艺文件应该工厂出,工厂有专门的工艺员

网友:
可惜很多要自己兼职搞定,现在准备兼职搞夹具的设计。老板是能省就省。

网友A:
我们外包的那些工厂,电路板出问题了都是送到我们这边查找原因,郁闷死了,找到谁的原因了再由问题方买单,他们只管生产

网友:
我给个作业指导,你可以按照这个格式写。

网友B:
自己拿一台机器拆了,然后按步骤组装起来,在组装的过程中拍点图片出来。
然后把组装的过程变成文字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难的。
以前干过不难,就是很烦。
是不是的要做变更,一变更就要涉及到工厂的所有部门。

网友(2012-11-14):
引用 网友A:
我们外包的那些工厂,电路板出问题了都是送到我们这边查找原因,郁闷死了,找到谁的原因了再由问题方买单, ...

好幸福,我们加工的产品出了问题,客户都是拿过来我们分析,丫的,有时候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
楼上挖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拿一台机器拆了,然后按步骤组装起来,在组装的过程中拍点图片出来。
然后把组装的过程变成文字就可以 ...

是觉得烦,特别是有细节要更改的时候

网友:
工艺文件百度一下吧~~或者找找公司里面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