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STM32学习板上的按键驱动(定时扫描去抖方式)

楼主(2008-08-11):
在万利STM32学习板的USB摇杆例程中,摇杆的按键处理并没有消抖处理,圈圈重新修改了摇杆的驱动,顺便还增加了两个按键以及摇杆中键下压的驱动,以方便直接使用。只要定时调用(几ms)KyeScan函数,就会将当前按键的改变情况和按住情况保存在对应的变量中。

当某个键按下时,在KeyDown中对应的位被设置为1;某个键被释放时,KeyUp中对应的位为1;KeyPress中保存的是当前按键的按住情况,某位为1时表示对应的键被按住。

KeyDown和KeyUp中的值使用后要手动清除,表示已经处理了这个事件,而KeyPress不用手动清除,它一直反映按键的按住情况。

   万利的板子上有两个按键KEY_2和KEY_3,另外还有一个摇杆:KEY_SEL,KEY_LEFT,KEY_RIGHT,KEY_UP,KEY_DOWN,以及摇杆的中键KEY_SEL。为了统一名称,都叫成了KEY。要获取某个按键的信息,只要跟对应的宏进行与操作即可,实际使用方法参考如下:

if(KeyDown & KEY_UP)   //摇杆往上移动键按下
if(KeyDown & KEY_RIGHT) //摇杆往右移动键按下
if(KeyPress & KEY_DOWN) //摇杆往下移动被按住了
if(KeyUp & KEY_LEFT) //摇杆往左移动由原来的按住变成了松开
if(KeyUp || KEY_DOWN) //有按键状态变动

KeyUp &=~(KEY_2); //清除KEY2释放事件

KeyDown&=~(KEY_SEL); //清除摇杆中键按下事件

键盘驱动的实际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KeyCurrent,KeyOld,KeyNoChangedTime;
unsigned char KeyPress;
unsigned char KeyDown,KeyUp,KeyLast;

#define KEY_SEL    0x01
#define KEY_RIGHT  0x02
#define KEY_LEFT   0x04
#define KEY_DOWN   0x10
#define KEY_UP     0x08
#define KEY_2      0x20
#define KEY_3      0x40

#define KeyIO ((((GPIOD->IDR)>>11)&0x1F)|((((GPIOD->IDR)>>3)&0x03)<<5))

void KeyScan(void);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每5ms调用一次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KeyScan(void)
{
//开始键盘扫描
//保存按键状态到当前按键情况
//KeyCurrent总共有8个bit
//当某个开关按下时,对应的bit为1

KeyCurrent=~KeyIO;

if(KeyCurrent!=KeyOld)  //说明按键情况发生了改变
  {
   KeyNoChangedTime=0;       //键盘按下时间为0
   KeyOld=KeyCurrent;        //保存当前按键情况
   return;
  }
else
  {
   KeyNoChangedTime++;         //按下时间累计
   if(KeyNoChangedTime>=1)     //如果按下时间足够
   {
    KeyNoChangedTime=1;
    KeyPress=KeyOld;      //保存按键
    KeyDown|=(~KeyLast)&(KeyPress); //求出新按下的键
    KeyUp|=KeyLast&(~KeyPress);     //求出新释放的键
    KeyLast=KeyPress;            //保存当前按键情况
   }
  }
}

在调用键盘扫描函数之前,记得先对相应的IO口初始化为高阻输入模式,摇杆连接在PD11~15上,KEY2、KEY3连接在PD3、PD4上。

实际使用的例子可以参考在万利的STM32学习板上实现USB多媒体键盘。这个按键驱动是圈圈使用很久的了,使用这个按键驱动后,对按键的处理十分方便。

楼主:
不客气,这是圈圈参加EDN BLOG的文章,过来拉点击的,嘿嘿~~~

网友:
computer00 电脑圈圈
   高手啊

网友(2009-04-28):
取下,用一下

网友(2009-06-27):
学习了,那本书我也买了,上面的内容还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12-02-23):
圈圈我买了一本你写的书(圈圈教你玩USB),你写得很好,赞!

网友:
只是按键扫描要用的变量,为什么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这么多变量,为什么不封装成结构?

网友:
我也看过你写的USB的书,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网友(2012-09-11):
据说用定时器的采样周期与定时器时钟的分频比例可以实现硬件的消抖,就是不知道可行不,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2013-04-05):
蛮好的么,我也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