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源PLC程序烧录

楼主(2008-08-11):
请问我们的PLC用什么下载线烧录程序,用什么样的软件和硬件。我们先练练手。大家能不能说明以下。谢谢

网友:
同样关心,

网友:
也想知道!

楼主:
我的晕呀 。终于找到了 。
用串口下载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80305&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首先设置跳线boot0 = 1,boot1=0。
    2、连接板上的UART1 到你所用的PC串口。
    3、目标板上电后请按连接设备按钮连接目标板,若连接上后状态栏上会显示绿灯(未连接时是灰灯)。
    4、选择要下载的文件,选定后可按开刷按钮进行下载,下载中途可按中止停止。
    5、输入运行起始地址,按开跑按钮就可运行你所下载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