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暴力拆了一个MOTO的充电器之后,大吃一惊!!!

楼主(2008-08-12):
04年下半年买了一部MOTO的V180手机,当时花了1500大洋,充电器是那种无法拆解的封装,外观“看上去很美”。

2005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充电器在家忘带了,就又买了一个万能充使用。今年清明再回老家,顺便又将充电器带了,用了两个月就坏了,一直扔着。

昨天无事将之用锯条暴力拆开外壳,大吃一惊,整个充电器电路元件曲指可数:
1个保险丝,1个变压器,4个二极管组成整流桥,1个滤波电容,1个串在电源和外接充电电池上的功率电阻。

锂电充电电路能这么简单?自己一向所信赖的MOTO就是这个德行,也难怪要倒闭了。

网友:
线充只是一个开关变压器,又不含锂电充电控制电路,正常.

楼主:
应该不会。
因为手机和充电器是放在一个盒子里,作工外观很好,上边的MOTO的标志也印的很牢;而送的一块电板和一个座充是放在另一个盒子里的,作工也明显不如这个。

电路图如下:其中滤波后的电压为约11V,串接的电阻为2W5.6欧。

网友:
楼主肯定买到假的了,

虽然正版的充电器也很简单,但是人家的工艺是假货没法比的,楼主最好搞个照片上来,一看就知真假

网友A:
锂电池充电电路都做在手机里,不会做在充电器里。充电器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电源。

楼主:
照片是搞不来了,因为是暴力拆的。

当时拆也有点难度,刚开始想应该是卡口的,用一字螺丝刀翘,可是根本翘不到地方;又想是不是在充电器背上有螺丝固定,所以将外围的铭牌和贴纸全部撕下来也没发现螺丝,最后没办法,借了一口钢锯,将三面锯断,一掰,开了。从内外工艺上来说,都还不错。

楼主:
【6楼】 zsmbj
积分:693
派别:
来自:
        锂电池充电电路都做在手机里,不会做在充电器里。充电器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电源。

---------------------------------------------
不知是否确是这样?我没这方面知识,呵呵。

网友:
楼上的,的确如此

网友:
NOKIA便宜的手机配充电器也是,保险丝好像都没有,变压器,4个二极管,一个电容

网友:
同意6楼,很正常,充电管理是在手机内的,原装NOKIA直充和楼上说的一个样

网友:
这个只是给内部充电路提供个电源,你拆一下NOKIA的,比这还简单,充电电路都在内部的,一个芯片完成的,所以我之前用的NOKIA的手机,没电了我就找个5V的电源,插进去照样充,前两天朋友过来玩,手机没电了,我家里刚好有几个很精致的5V电源,插头也能对上,他一开心,一下拿走两个,我到现在还有点心疼的感觉。

网友:
手机的充电控制电路应该多数都在手机里面,要不然usb充电接口怎么工作,而且做到里面也能降点整体成本,提高可靠性,外置的万能充电器就必须集成充电控制电路,质量也不好说。

网友:
我也暴力拆过一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开关电源.好象也是moto的

网友:
我拆过MOTO的是用的TOP244

网友:
你确认充电器的输出是直接接到电池上的吗?手机里就没有充电电路了吗?不要这么绝对好不,有很多充电器其实只是一个电源,真正的充电控制部分是在手机里的。

楼主:
【16楼】 _yu-ming

积分:570
派别:
来自:
        你确认充电器的输出是直接接到电池上的吗?手机里就没有充电电路了吗?不要这么绝对好不,有很多充电器其实只是一个电源,真正的充电控制部分是在手机里的。

-------------------------------
哈哈,你这样一说,我倒不敢确认了,实际上4楼的图标“电池”的地方可能直接写一个“手机”更合适一些。
因为充电器作成了一个插头,直接插在MOTO的屁股上。

网友:
NOKIA的译电器也有很多比楼主的还要少一个电容的,也是用的好好的。
哎!

网友:
如果是线冲这样没问题。

网友:
应该假的吧,我拆过几种大品牌线充,里面要么100个左右的元件(早期,基本全贴片),要么用了专用开关电源IC,(TXXX,型号忘了.)
特别SAMSUNG水货的配件特别容易造假,线充假的,座充假的,数据线有是也是假的.外观上很不容易区分...

网友:
一般对现在的手机充电 只需要一个能提供5V 约500mA电流的电源就可以
锂电池的充电管理、保护等等 都由手机里面的硬件和软件提供

几年前那种复杂的对镍氢电池充电的充电器已经被淘汰了啊

btw。 经常有人讨论说座充好还是直冲好,安目前国内的充电器的质量, 还是直冲好

网友B:
变压器式的体积笨重,只有个别低端手机会用这种充电器.两三千的手机也用这个?我就不能接受,再说电压变动大的地方就用不了了,哈哈.
下为NOKIA的线充.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XD的帮忙,彻底搞清楚了。

确实“锂电池充电电路都做在手机里,不会做在充电器里。充电器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电源。”

看来这次是错怪MOTO了,以后不能自以为是。

网友:
22楼那个不过是个开关变压器.别以为多先进,和普通变压器在功能上没有区别.可靠性也许还不如普通变压.

网友:
这个很正常,早先nokia的原装线充全是工频变压器的,只要自身发热小,工频变压器也不错的

网友:
关键看做工,你拆杂牌的看看.

网友:
【12楼】 csg0203

这个只是给内部充电路提供个电源,你拆一下NOKIA的,比这还简单,充电电路都在内部的,一个芯片完成的,所以我之前用的NOKIA的手机,没电了我就找个5V的电源,插进去照样充,前两天朋友过来玩,手机没电了,我家里刚好有几个很精致的5V电源,插头也能对上,他
一开心,一下拿走两个,我到现在还有点心疼的感觉。

NOKIA可以直接加标准直流电源充电???
如果真的可以,烦请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因为我的手机就是那种抵挡的简单线充变压器的,前段时间本来想自己做一个野外应急充电器,做了一个DCDC5V电源(电流肯定足够充手机的),接到电话上充结果没反应,后来经过怎么弄都还是不对,包括接到一个直流可调电源上,调电流调电压都试了均失败。
后来把原带的线充(一个变压器,一个整流桥,一个电阻,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打开,用示波器观察电流(或者说电压,就是那个限流电阻本身上面的电压),发现居然是脉冲电流,是在是搞不懂了。
有知道的讲解一下吧。

网友:
我以前的NOKIA就是使用直流电充电的。

充电器放在家里,在单位没有电了就使用DC电源充电,还可以观察充电电流。

DC5V是可以的,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可以到1A,充电控制是手机内部控制的脉冲充电。

网友:
楼上可是的确没问题的么?就是那种用ACP-7系列充电器的手机?可是我的确是没成功,刚通电是有3次比较大的电流冲击,然后就没戏了,没有电流了,我试着将直流电源做了电流限制,很大范围内都试了,因为手机充电器本身的最大电流很小,而直流电源能提供好几A的电流,我怕是手机检测到充电电流太大而保护了(刚加电时的3次大电流估计就是在检测,而用充电器就没有那种情况),实在很 纳闷。

网友:
我这里有个ACP-7,看它输出指标是:3.7V,355MA,奇怪,这样怎么充到4.2V.

网友:
这个电压倒是正常的,标称都是这样的了实际空载电压是6~10v的样子,可以理解,就像电池上面写的3.7v,790mA一样。
我就是很奇怪怎么我的不能直接用直流电来冲

网友:
肯定可以的,你用10V试下,我测了空载输出10V.一些资料显示手机充电电压最高15V.
NOKIA用5V恐怕不行,有些型号会有反映,但提示未能充电,有的干脆没反映.应该有个电压判断的过程.

网友:
其实用工频变压器的充电器,可靠性更好,而不能用了的原因:只是因为插头线拉断了或是接触不好。
而电子变压器的,一般都是有元件爆了。

网友:
MOTO的手机我上次还碰到这种事情,04年买了部2500的手机,那时只有1快理电池,我想在买块电池,那样2电1冲就方便许多了.可是原装的要200块,我最后买了块40大羊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池.可是用了2年后奇迹发生了.原装渐渐容量变小,可是杂牌却很OK.最后是杂牌比原装多用1年.......(交替使用,使用次数一样.)

网友:
假的会配保险丝?

网友:
很正常,充电管理是在手机内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同意33楼的说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NOKIA可以使用直流电充电的。但电压不一定是5V,要高点。因手机型号不同有所不同,一般高于5.7V都能冲。

网友:
【10楼】 的   NOKIA便宜的手机配充电器也是,保险丝好像都没有,变压器,4个二极管,一个电容

纠正一下:保险丝在变压器内部,有温度保险丝

楼主(2008-12-12):
【45楼】 dxdq

是2004年买的,也有点年头了。

应该不是假的,内外做工都不像是冒牌货,我换了一个温度保险丝后几个月来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我手头有个报废的Motorola GC87C的锂电座充,可以带机冲,也可以直接冲电池并能自动识别锂电和氢电的那种。

内部有个PIC16C54-RC的单片机,一片HA17324和一个个LM317L做的电压基准。

这个是90年代中后期(98年左右)的东东,感觉还是挺实在的。

网友: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也该改一个充电器了

呵呵

网友(2009-01-12):
我也拆了一个几年前用的,上个图片:

网友:
Nokia 的AC-3C原装充电器:

就是提供5v 350mA的直流电。很显然充电管理芯片在手机内部。

网友:
我前几天拆过NOKIA的,全部元件:

--------------------

1个变压器

4个二极管

一个电阻

--------------------

比楼主的还少,连电容都没有。本来是想改装一下当开发板的5V电源用的,不过好像输出电流太小,上面标的是350mA。接了个1000uF电容勉强能用。

本贴被 sngln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20:33:24.

网友:
开关电源好处是100~240V都能用,可“全球通用”,且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一般充电器就变压器加二极管和一个滤波电容,电池管理电路都在手机上,如果把电池管理做到充电器上,那你要是真的买到赝品这部手机就完了。

网友:
产品成本,要一分一分的算,大公司也不例外

手机的充电控制电路在手机内部,充电器只是提供电压的,不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2008-11-14):
你的MOTO充电器,是否被卖家换了冒牌货

网友:
可以肯定搂主买到了假货,现在很有用变压器作手机充电器的。我也受刺激立即暴力拆借了我的mot V730充电器,也很惊讶(因为做得太好了),TNY266开关电源,还有个lm324做模拟处理,主控单片机用em78p458,多年前买的很好的东西我竟然把它打入了垃圾堆,看来需要重新改一下让它焕发第二春了。五条线,我需要找些资料把它处理一下改成开关电源供单片机试验用。

网友:
正常的,你去看看nokia的老的变压器那种的充电器也是这样的。

并且这里滤波电容的容量是明显不足的,我记得nokia的只有47uF!!!!!

网友:
ahah~

我用万用表测过电压值~!直充的出来是6.2v。座充出来的是4.2v~!4.2v才是电池的充电压~!

我是nokia的~!

网友(2009-05-29):
我有只两只MOTO C381。充电器比楼主的还要简单,没保险丝和电阻,所有东西:外壳带插头、变压器、4个二极管、滤波电容、DC线,连线路板都没有的。输出12V左右。

网友:
记得有人跟我说过, 充电器出厂价2.3左右, 我从那以后就对民用品不再感兴趣

网友:
我刚拆了一个索爱的充电器,里面居然有一个808的螺帽,;螺帽用热缩管套住的,它也没有穿过任何引线,就放在里头而已,不知有何作用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充电电路在电池上。直接拿5v充电池就可以了。
(注:不包括所有电池)

网友:
我拆掉摩托罗拉充电器,摄像头晚上拍的,效果惨点,凑合看

网友:
【52楼】 snglnc 潇天

三极管都没有?怎么震荡啊?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电源,正常的,保护在电池的保护板上

网友:
其实正常的,手机上有充电控制电路,电池上有保护电路。充电器就可以做的很精简了。

网友:
能用即可!!

网友:
好像现在noia的机器有一部分5V usb供电不行的,要用到升压电路

网友(2009-07-04):
我的诺基亚没有电时,我是用直流电源调节到5.5V然后直接充的,调到5v是冲不了电的。

网友:
你们挖坟,我陪你们挖。

网友:
充电器出厂价2.3左右这个我信。在华强北的中电数码。买几十个2.5元就能拿到货。

网友:
用TNY大部分都是原装的充电器,我们做电源的都清楚,一般山寨的都是用三极管的,TNY是单片电源,不用别的东西都集成了

网友(2009-08-20):
我也拆了一个,发现结构也是很简单,就是一个RCC开关电源

网友:
电源而已,充电管理肯定是在手机里。

不然,你的那手机电池很快就玩完落~

网友:
手机内有锂电池充电和保护电路,线充只是一个电源而已。座充才会有锂电池充电和保护电路。

网友:
我也拆过,不过那个做工是一流啊!

网友(2009-12-26):
回复 网友C:

那你再拆开NOKIA的试试,就一变压器,加一桥,控制电路在手机上,充电器仅提供电源,不做控制,这种充电器控制在手机里.

网友:
关于诺基亚手机充电器特性问题   回答27楼

有不少人试验过,使用桌面稳压电源不能充电,而使用价格5元的山寨充电器可以正常使用.原因是: 手机内有电源电压和充电电流
检测功能.电压大于5伏一般可以使用.如果直接使用高性能的稳压电源,因为其输出内阻太小,第一次充电电流超过手机允许值,导致手机关闭充电功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可以阿在稳压电源输出线串联一个1W 2欧姆电阻便可以正常使用. 山寨充电器尽管有稳压功能,
但不完善,输出电阻大,相当于串联电阻的恒压源,因此可以使用.

网友:
moto的大砖头的充电器还是蛮高技术含量的。至于现在,好像几乎所有的旅充都是利用手机内部的充电IC的。所以座充要贵一些,尤其是用手机充电时,某些充电电路(手机内)设计不好的手机还会有发热的。这样的手机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手机充电。

网友:
拿电池都可以充!通过改装装个USB口,照样可以通过USB给手机充电,不过直接对电池充电就不好

网友(2010-02-15):
充电电流够了就行了,手机锂电池内部有保护电路,直接在锂电池上加个4.2V的电压也能充电。

网友(2010-03-26):
一般电压都会高

网友(2011-03-28):
回复 网友D:

充电器就应该是脉动电流才能充电吧,要是弄个高精度电源,反而不能充了
具体为什么,也没太弄懂

网友(2011-06-12):
一般手机的基带芯片内部都集成几个芯片的(基带芯片+射频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手机充电时:涓冲 恒流 恒压 脉冲充电都是通过电源管理芯片来控制的。

一般手机支持USB和直冲充电,  手机检测到电压跳变范围达到 一个值,就会开始充电

网友:
lz的充电器是made in china 的?

网友:
偶一年前也拆过一个MOTO的手机充电器,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电路特简单,看来是高看MOTO的质量了

网友(2011-07-27):
长见识了。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2011-10-20):
百分百假的,就算是经济手机,摩托的充电器都要好过4000以下的手机,摩托的手机配件事最好的

网友:
img src=./emotion/em003.gif 能用就好。。。

网友(2011-11-22):
。。。。。。。。。。。。。。。。。。。。。。。。看过了,现在充电器大都改为开关电源的了,用降压变压器的很少了

网友:
个人认为:MOTO肯定比NOKIA做工及工艺好很多!...........注意区分假货!

网友(2011-12-27):
主控电路在手机里。这就是一个普通电源。设计理念的问题。早期的 nokia 也是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
其实楼上的朋友是应该多来华强北走走,呵呵,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2012-02-15):
呵呵 这坟挖的够深的

网友:
我拆过一个NOKIA N72原装充电器,原件有100个以上,做工很精细。这到底为什么呢?

网友:
如果是线充的话,只需要提供一个5V的直流电源就行了,充电线路在手机里,座充就扯淡了。
不过楼主这个描述的情况确实有点太省了。

网友:
充电器是充电器,电源是电源。几乎所有人都把不带充电电路的叫充电器。。。

网友:
工频不带稳压的感觉不太可靠。电压有10+V 是不是会烧内部充电芯片?

网友(2012-04-07):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电电路都做在手机里,不会做在充电器里。充电器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电源。 ...

同意楼上的说话。 实质上就是交流220V转5V的  集变压器,桥式整流器,稳压器三部分的电路。最终输出稳定的5v 给内部 。

网友(2012-06-22):
应该是被掉包了吧?MOTO怎么说也是个大品牌,不会省那几个小钱!

网友:
说这是假充电器的都是没有真正拆过充电器的。像2003年04年比较笨重的诺基亚,摩托罗拉充电器都是只经过变压器,整流后的电源,连滤波都没有。
其实不仅仅是锂电池充电器,像镍铬电池,镍氢电池充电器,(变压器形式)的也是这个样子。我非常奇怪为啥偏偏少个滤波电容。真的只想省这点钱吗?

网友:
還沒見過這樣子的

网友:
我见过很多 锂电池充电芯片 或者 管理芯片 支持交流输入  所以说 外部电源这个样子完全正常!

网友:
楼主幸运了,我拆过一个moto的充电器,好像是手机或者手台上的,整流桥都没有,直接输出交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的摩托mpx220的手机充电器
带短路保护的。限流1A,拆开看过做工很好
电源线上有第三根线,应该是用于检测输出电压的吧
现在被我用于微调输出电压了

很久以前拆开的,芯片型号不记得了
现在依然好使,当然不会再用在手机上了

网友:
呵呵,却是有这种情况。我还见过不用变压器的充电器,只有简单阻容降压电路,稳压二极管。

网友(2012-08-02):
我还以为怎么样 本来就是那个的

网友:
国外的电路不会是那张图片的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式的体积笨重,只有个别低端手机会用这种充电器.两三千的手机也用这个?我就不能接受,再说电压变动大的 ...

诺基亚线充我拆过,元件很多的,有好几个IC,看你这个图片,你拆的这个估计也是山寨的

网友:
没有更加细化的说法吗

网友:
这是电源适配器吧,不是充电器,但是适配器做的这么简单也不应该

网友:
这个真长见识了。我见过给镍铬电池,镍氢电池充电器(应该不是很好的充电器)就只有变压器和整流的二极管,还有工作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