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介绍一下F280X的开发板,类似最小系统之类,外围不用多,谢谢了!

楼主(2008-08-12):
如题

网友:
自己做吧,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2011-01-07):
其实单片机(包括MCU,DSP,FPGA,MPU)都有最小系统,包括:
1.电源,一般是3.3V的,当然还有1.8V的,对于开发板,一般都用一个LDO做电源
2.复位电路,负责触发主控芯片内部初始化
3.时钟电路,这些芯片都是数字模拟混合芯片,数字电路的工作需要时钟,而片内一般都不提供时钟,所以要外接一个时钟电路,最典型的是一个晶体
4.下载电路,原则上说,不需要下载电路,系统也能正常工作,但是基于系统的思考,加入何时的下载电路
5.扩展接口,如RAM,ROM,还有一些其它的外部设备与芯片的连接使用了总线,为了便于扩展,引出扩展接口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38204010

网友:
我给你 永 PROTEL99SE出个原理图,,你帮我 充30话费

网友:
ls好厉害

楼主自己找下easy2808的图纸就知道了  用转接板搭一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