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试过用单片机来配置FPGA?加密性如何呢?

楼主(2008-08-12):
不知道加密性如何呢?配置过程中数据不是一样可以读出来吗?

网友:
你有数据线暴露在外面 当然也可以读出来呀

楼主:
那么没有flash的FPGA如何实现加密呢?

网友:
算法加密~~

网友(2008-09-20):
你可以这样,FPGA再外挂一CPLD做的加密算法,FPGA代码里面写个验证程序,在FPGA上电加载完毕执行正常功能之前通过CPLD进行认证

这样基于CPLD的保密性完成FPGA加密,不过如果CPLD加密都被破了,那就没用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