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个带串口的本本。做研发用的,价格在7000左右的。谢谢

楼主(2008-08-12):
如题~~

顺便问一下,做电子的,串口是不是很必要啊?都说USB转串口的,经常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用。
望高手指点

网友:
DELL D630
DELL D820

楼主:
那联想昭阳系列的和DELL比较,哪个好一点啊?

网友:
上面二款是我公司买的。
D820是15的LCD
D630是14的LCD
用了下觉得都还不错。

楼主:
刚登DELL的网站看了,有人留言说D820热的比较厉害哦~~

网友:
HP新出了一款  商务用的 忘了型号了 好像是7还是9开头的  8000 左右

网友:
D630还不错,我的就是。有串口。

网友:
我认为不要为了一个串口或者并口来选择电脑,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小。而一个pc卡或者express卡转串并口只要几百块。你的选择余地大了很多。而且现在电脑功能很强,pc口或者express口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大部分人都空置着。

楼主:
回8楼的,
可是没有串口做调试的时候很麻烦吧?

网友:
不需要这样做,还是建议IBM的T系列

用串口,可以上底座或买好些的PCMIA的串口卡,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