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配置好了寄存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保存不了时间值!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8-08-12):
我设置如下: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RTC_WaitForLastTask();
}
我判断: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PutString1("RTC 不曾配置....");
    //RTC_Configuration();
    PutString1("RTC 开始配置....");
    Time_Adjust(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PutString1("\r\n电源复位....");
    }
  else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PutString1("\r\n External Reset occurred....");
    }
可是重新上电还是不能保存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指点:

网友: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
else
{
是否允许访问BKP?
}

这是我的配置,没问题

  //判断是否RTC是第一次写入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5120)
{
    //RTC 配置 包括BKP的配置
    RTC_Configuration();
    //写入固定值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120);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7);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7);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2008);
}
  //已经有时钟在运行
    else
  {
   // 开启 PWR 和 BKP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允许访问后备寄存器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同步RTC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any write to RTC registers.*/
    RTC_WaitForLastTask();

    //开启RTC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读出最后一次关机时的日期
   Day=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2);
   Month=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3);
   Year=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4);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允许访问后备寄存器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重置后备寄存器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等待RTC同步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any write to RTC registers.*/
  RTC_WaitForLastTask();

  /* 允许RTC秒中断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any write to RTC registers.*/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楼主:
你的在下一交上电后时间走了吗?
我的哪里一好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RTC当然走,BKP存储的日期也没问题,你把我的过去如果还不行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读出最后一次关机时的日期
   Day=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2);
   Month=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3);
   Year=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4);
是读上次关机后 的值吗?还是又开机的值!

RTC->CNTH中是否保存呢?
我是新手谢谢帮助!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120);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7);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7);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2008);
   是做什么 的?
我的哪里不好你就说啊

网友:
我怀疑是你硬件的问题,程序再我这里跑没问题,项目都快量产了

楼主:
我用的是开发板啊!
电池也有电啊

网友(2010-05-19):
LZ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