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压如何改单电压 也就是+12V --0-- -12V 变为 0--12V

楼主(2008-08-12):
双电压如何改单电压 也就是+12V --0-- -12V 变为 0--12V

网友:
Vin  -   R1  -  Ain   -  R2 - Vref

Vin  -   10K   -   Ain    -   10K   -   6V

楼主:
不是很明白 我什么也不懂的VIN是什么意识 还有不是6V是12F共电 我想把电脑音响接到车上

网友:
是车上的12V电转换为音响用的+12V和-12V供电吧,你需要一种逆变稳压电源。

网友:
-12V不使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