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买了很长时间的esky四通控,用的是台湾的em78p458单片机,想请大家分析下。

楼主(2008-08-12):
用模拟器连接上不动遥控器,在模拟器中就有抖动,而用6ex就没有。*特别说明,这时高频电路没有工作*
所以请大家分析下, 是程序不行还是单片机的电路不行呢?

网友:
电位器不行,单片机不行,这么便宜的控,能玩模拟器就OK了,不稳定才符合实际情况,飞机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山!!!

楼主:
你说的对的,但是这个问题与电位器没有关系的。因为此时没有任何动作,与电路及程序可能相关的多点。

这个飞电动的固定翼是可以的,其它还是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