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thinkpad R60手提电脑的电池不拆下来,一直通着电,两年后就报废了

楼主(2008-08-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IBM的电池管理应该没这么RZ的啊
在他的电池管理面板里,可以设定当电量小于xx%时才开始充电。。。。

不过我的asus本本也是这样 两年多时间基本上电池就没法用了

网友:
我的联想的,也是2年了,还跟开始买的时候差不多,呵呵。

网友:
电池用不用两年也都该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和电路设计没有关系   两年不用电池一直用外接的话  没有充放电 是不是就报废了?

网友:
电池一直装在电脑上,你关机的时候他会自然放电,当然只是一点点了,可是你又没装电源管理软件,再次开机就开始充电,很快充满
进入浮冲状态,长此以往,这个电池基本就废了。
如果把电池放在一边,放两年也不会坏的。
定期的放电,一般一个月一次彻底冲放,两年了电池也不会坏的。
电源管理一定要装,否则这个充电电路一直工作,电池受不了的。

我自己的X61电池,经常充放电,有时候出门办事不带电源,有时回家上网上到电池耗干,将近一年了,感觉电池和刚
买来时没有多大差别。

网友:
我的三星Q25,也是差不多两年,电池只能用10分钟了,期间电池使用次数屈指可数。

拆下电池外接电阻放电,差不多还能放出80%的电量,可是在电脑上就用不了。朋友的神舟笔记本也几乎一样的情况。看来这是个普遍问题,我觉得如果把电池拆出来因该都是好的。

网友:
我觉得够了。
定期放电,或者不定期放电都可以,最简单的就是在上班使用时拔掉电源线,等电池报警了在插上电源线。
IBM的有充电软件开关,可以设定充电电量,这个功能很好,很大程度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不会让电池一直处于饱和浮充状态。
原来用过的COMPAQ,DELL,LENOVO等都是简单的充电电路,插上电源就充,如果不注意自己定期放电的话,电池一般会在两年内over

网友:
电池问题很头痛,其实通常情况下电芯根本没坏,主要是电池包里面的管理软件做的怪
一个是充放电次数管理,到数量后强制报废,所以不能任电脑自己每天在哪里一天充好几次;还有就是容量的变化方面的管理,有点类似记忆效应,因为你平时大概就放电量就是很少一点点,可以用多次深放电试式,当然要在电脑上用,不要直接把电池拿出来接个电阻在电池两端,这样或许直接就报废了,因为电池包里面的管理软件发现你的电池容量突然发生很大变化,认为你是在换电芯什么的,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就直接给你锁死报废,

网友:
应该不会这样的,也许你重新矫正一下电池就可以了

IBM的电源管理还是不错的,我先后买过几台IBM,都没有发生楼主所述现象。

网友:
这个可能像墨盒一样,次数到了强制报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商业策略,显然对用户不合理,但是合法吗?
这里这么多高手,是不是能组织一个研究活动,找出一种对策。

网友:
我的R50E用了3年了,电池还能用3个小时没问题,打游戏可以用2个小时没问题。

1、建议长期用外接电源时取下电池。
2、电池不用时,充满后用至75%后拆下保存。
3、我一直坚持用电池要冲饱,用尽为原则。

网友:
早期的笔记本电池 充电确实有问题
1,天天浮充,我记得电池的寿命300次左右。 加速损坏,
2,厂商为了卖电池,非常恶心的做法!  不过现在的笔记本有电池充电控制了,低于多少才开始充电,可以有效保护电池,早期的笔记本没有这个功能,

我的电池保护经验总结

1,将没有限量充电功能的笔记本,如长期在室内使用,拆掉电池
2,拆掉电池时候,将其充满,放置。
3,2个月使用一次电池,将电完全放干净,充电,循环2次,充满后 可继续放置2个月。
我的电池就是按照这个方法保养的,笔记本快5年了,电池还可以用2.5个小时以上!

网友:
Li电池的储存条件是保持50%的电量,放在阴凉干燥处。其实你买手机或其他电器时就可以发现,电池不会是全满,也不会是放完的状态,而是保持在50%的样子,用表量都会在3.80v~3.90v之间。      你的电池在全满的状态下保持了两年,肯定完蛋。建议你充到50%的电后拿下来保存或隔段时间激活下。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benq的  03年买的 当时上网能用四个小时  现在能用两个半小时  使用是这样的 头两年 因为在家用的多  所以是每周充放电一次 就是用光后充满每周一次  自从06年初到现在在宿舍住 基本上都是 每天晚上用完电池后充满   这样子

网友:
【17楼】 armok 阿莫

电脑软件是设置电池的充电条件,平时充电完全是电池自身控制的。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如果没有电脑软件,电池是否容易损坏?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滴。
不过,大多数的本本配的电池管理软件也仅限于管理各种模式下的LCD亮度、待机时间、cpu功耗等,电池充电管理并不是全都带的

IBM的电池管理算得上是最好的了

我的理解是,电池充电管理是硬件实现的,上位机的程序仅仅是修改充电管理器的设置,所以,大多数电脑并不带这种功能

网友:
电池老是装上拆下那个插头估计会提前寿终正寝

网友:
有那么严重?

我2000年用过一个华硕的本本,2年半之后离职,电池的续航时间估计在新电池的95%左右;
2006年自己买的宏基本本,现在的工作时间差不多和新电池相当,没感觉下降,换了个超低电压的CPU,时间基本在3小时左右。

我是能用交流的地方就用交流,但是关机后肯定会断开交流,如果电池长期处于温度较高的环境,也会折寿的。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积分:34540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19楼】 makesoft

如果没有电脑软件,电池是否容易损坏?

应该不会,会按照默认的设置进行充放电,证实很简单,重新安装系统,不装这个软件,电池工作半个小时后插上外部电源,电源灯应该变成黄色表示充电中,充满后应该自动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