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普通IO端口实现非接触式电容触摸感应试验成功

楼主(2008-08-13):
说到电容非接触摸技术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前几天在书城看到匠人的手记.....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描述用普通IO口加一个电阻实现电容感应的方案...只是大概描述..回来后经过自己分析...由于人体就是导体,通过大地回路形成一个很小的电容.在人体接近感应区域时,人体电容和IO口内部的电容并联,可以通过RC充电方式测量出这个电容,在人体没有接近时,只有IO口内部电容,通过软件处理后可识别是否有人体接近... 由于电容很小,所以电阻要很大才行,现在这里用20M的电阻.......

经过软件仿真.电压5V 电阻20M 测得

电容 = 1P  充电时间大约为   20US
电容 = 5P  充电时间大约为  100US
电容 = 10P 充电时间大约为  200US
电容 = 25P 充电时间大约为 1750US

那就费话少说.....直接上图...上源代码.....

//引用文件***********************************************************
#include<iom8v.h>
#include<macros.h>

//输出定义***********************************************************
#define       Led1On         PORTD |= (1 << 7)             //输出指示
#define       Led1Off        PORTD &= ~(1 << 7)            //关闭指示

//*******************************************************************
//函数名字; Delay1Ms();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延时1 毫秒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Delay1Ms(void)                                        //毫秒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40; i++);                            //
}

//*******************************************************************
//函数名字; DelayNms(n);
//输入参数; 延时周期参数据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延时程序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n)                              //延时周期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n; i++)
          {
           Delay1Ms();                                         //毫秒延时
          }
}

//*******************************************************************
//函数名字; PortIni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脚位设置
//建造日期;2008年08月09日
//*******************************************************************
void PortInit(void)
{
     PORTB = 0xff;                                         //控制输出
     DDRB  = 0x07;

         PORTC = 0x6f;                                         //上拉输入
         DDRC  = 0x08;

         PORTD = 0x00;                                         //控制输出
         DDRD  = 0xff;
}

//*******************************************************************
//函数名字; DischargeOu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电容放电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DischargeOut(void)
{
     PORTC |= (1 << 4);                                    //置高电平
     DDRC  |= (1 << 4);                                    //开始放电

     DelayNms(1);                                          //放电时间
}

//*******************************************************************
//函数名字; SurveyRc();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测量充电时间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SurveyRc(void)
{
     unsigned char time = 0;                               //时间计数

         DischargeOut();                                       //电容放电

         DDRC  &= ~(1 << 4);                                   //输入设置
         PORTC &= ~(1 << 4);                                   //高阻输入

         while (PINC & (1 << 4))                               //充电计时
          {
           time++;                                             //计时增加
       asm("nop");                                         //精确10us

           if (time > 250) break;                              //最大限时
      }

     return time;                                          //返回时间
}

//*******************************************************************
//函数名字; DataAdd(*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总和
//功能描述; 缓冲区所有数据相加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int DataAdd(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i;

     add = 0;                                              //数据清零

     for (i = 0; i < size; i++)
      {
       add += buffer;                                   //数据相加
      }

     return add;                                           //返回总和
}

//*******************************************************************
//函数名字; DataMax(*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最大值
//功能描述; 选出缓冲区最大值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DataMax(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ax, i;

     max = buffer[0];                                      //假设最大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ax < buffer) max = buffer;               //对比最大
      }

     return max;                                           //最大数据
}

//*******************************************************************
//函数名字; DataMin(*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最小大值
//功能描述; 选出缓冲区最小值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DataMin(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in, i;

     min = buffer[0];                                      //假设最小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in > buffer) min = buffer;               //对比最小
      }

     return min;                                           //最小数据
}

//*******************************************************************
//函数名字; DataEqually(idend, isor);
//输入参数; 被除数,除数
//输出参数; 平均值
//功能描述; 数据平均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DataEqually(unsigned int idend, unsigned char isor)
{
     return (idend / isor);                                //数据平均
}

//*******************************************************************
//函数名字; FilterData();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平均值
//功能描述; 取样平均滤波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Filte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max, min, data[10];
     unsigned int sum;

     for (i = 0; i < 10; i++)
          {
           data = SurveyRc();                               //收集数据
      }

     sum = DataAdd(data, 10);                              //数据相加
     max = DataMax(data, 10);                              //取最大值
     min = DataMin(data, 10);                              //取最小值

     return (DataEqually((sum - max - min), 8));           //取平均值
}

//*******************************************************************
//函数名字; main();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主程序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 0;                               //上电校准
         unsigned char time = 0;

         PortInit();                                           //端口设置
         temp = FilterData();                                  //读取误差

     while (1)
      {
           time = FilterData();                                //读取时间

           if (time > temp)
            {
             Led1On;                                           //输出指示
                }

           else
            {
             Led1Off;                                          //关闭指示
                }
      }
}

楼主:
单片机AVR M8 使用内部1M RC振荡.

现可以感应到2MM厚的洞洞板,由于没有防止临界状态处理程序.在临界状态LED输出闪烁...

网友:
太牛了,不知道可靠性和一致性怎么样

网友:
需要考虑感应灵敏度可调才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
一至性好的话,做键盘很有前途的

网友:
不错的尝试,我们公司有用到PSOC来做过触摸按键

楼主:
现在只是试验成功,要想产品上用.还要经过一些防误处理,自动校准处理,灵敏调节处理,临界状态处理.....看看大家在这方面处理的算法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方法.....请多多指教...

网友:
很容易玩坏IO口……而且完全无法抵御蓄意破坏,过脉冲群测试更是做梦都不要想……

楼主:
楼上的,如果有新的技术出现都不去尝试一下.怎么去发现它的缺点并改进它,这样技术怎么会有进步呢.
现在AVR原产也正在试验这种新技术,PIC产家也在设想在为单片机加入这一功能.....很有可能有些型号的单片机以后就有这种模块功能....很有可能会取代按键开关.....这东东很有前途.......

网友:
标记,以后再仔细看。

网友:
是的,也许很多IC厂家正在尝试把这个功能加入MCU,但是人家是建立在给IO口内部电路额外增加足够的保护功能的前提之上的

而你的电路……不得不说,绝对是缺点大于优点,实际产品中如果敢这么用,保证三个月后要求退货的顾客踏破你公司的门槛……

但如果你要在自己的电路上也增加足够的保护功能……我可以确定那东西做出来不会比普通薄膜开关便宜的……

网友:
atmel和quantum合作,电容触控IC已经量产了,有单键,两键...24键,48键等.用得就是AVR

网友:
不得不说现在这些现成的东西很多了呢。ATMEL,CYPRESS都有,国内好像也有现成产品了。

网友:
liuxj 军哥:

atmel和quantum合作,电容触控IC已经量产了,有单键,两键...24键,48键等.用得就是AVR

应该说是ATMEL把QUANTUM收购了。CYPRESS的CAPSENSE也比较有特色,感兴趣可以玩玩,做开关不错。

楼主:
最新改进型电容感应电图:

楼主:
最新改进型源源程序代码....加入防误处理....实现按键功能....每按一下,LED输出指示取反一次...

AVR M8 内部1MRC振荡

//引用文件***********************************************************
#include<iom8v.h>
#include<macros.h>

//输出定义***********************************************************
#define       Led1On         PORTD |= (1 << 7)             //输出指示
#define       Led1Off        PORTD &= ~(1 << 7)            //关闭指示

//*******************************************************************
//函数名字; Delay1Ms();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延时1 毫秒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Delay1Ms(void)                                        //毫秒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40; i++);                            //
}

//*******************************************************************
//函数名字; DelayNms(n);
//输入参数; 延时周期参数据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延时程序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n)                              //延时周期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n; i++)
          {
           Delay1Ms();                                         //毫秒延时
          }
}

//*******************************************************************
//函数名字; PortIni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脚位设置
//建造日期;2008年08月09日
//*******************************************************************
void PortInit(void)
{
     PORTB = 0xff;                                         //控制输出
     DDRB  = 0x07;

         PORTC = 0x6f;                                         //上拉输入
         DDRC  = 0x08;

         PORTD = 0x00;                                         //控制输出
         DDRD  = 0xff;
}

//*******************************************************************
//函数名字; DischargeOu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电容放电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DischargeOut(void)
{
     PORTC |= (1 << 4);                                    //置高电平
     DDRC  |= (1 << 4);                                    //开始放电

     DelayNms(1);                                          //放电时间
}

//*******************************************************************
//函数名字; SurveyRc();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测量充电时间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SurveyRc(void)
{
     unsigned char time = 0;                               //时间计数

         DischargeOut();                                       //电容放电

         DDRC  &= ~(1 << 4);                                   //输入设置
         PORTC &= ~(1 << 4);                                   //高阻输入

         while (PINC & (1 << 4))                               //充电计时
          {
           time++;                                             //计时增加
           asm("nop");                                         //精确10us

           if (time > 250) break;                              //最大限时
      }

     return time;                                          //返回时间
}

//*******************************************************************
//函数名字; DataAdd(*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总和
//功能描述; 缓冲区所有数据相加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int DataAdd(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i;

     add = 0;                                              //数据清零

     for (i = 0; i < size; i++)
      {
       add += buffer;                                   //数据相加
      }

     return add;                                           //返回总和
}

//*******************************************************************
//函数名字; DataMax(*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最大值
//功能描述; 选出缓冲区最大值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DataMax(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ax, i;

     max = buffer[0];                                      //假设最大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ax < buffer) max = buffer;               //对比最大
      }

     return max;                                           //最大数据
}

//*******************************************************************
//函数名字; DataMin(*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最小大值
//功能描述; 选出缓冲区最小值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DataMin(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in, i;

     min = buffer[0];                                      //假设最小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in > buffer) min = buffer;               //对比最小
      }

     return min;                                           //最小数据
}

//*******************************************************************
//函数名字; DataEqually(idend, isor);
//输入参数; 被除数,除数
//输出参数; 平均值
//功能描述; 数据平均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DataEqually(unsigned int idend, unsigned char isor)
{
     return (idend / isor);                                //数据平均
}

//*******************************************************************
//函数名字; FilterData();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平均值
//功能描述; 取样平均滤波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Filte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max, min, data[5];
     unsigned int sum;

     for (i = 0; i < 5; i++)
          {
           data = SurveyRc();                               //收集数据
      }

     sum = DataAdd(data, 5);                               //数据相加
     max = DataMax(data, 5);                               //取最大值
     min = DataMin(data, 5);                               //取最小值

     return (DataEqually((sum - max - min), 3));           //取平均值
}

//*******************************************************************
//函数名字; KeyCheck(adjust);
//输入参数; 校准数据
//输出参数; 有效标置
//功能描述; 检测按键是否有效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KeyCheck(unsigned char adjust)
{
         if (FilterData() > adjust)
          {
           Led1On;                                             //
           return 1;                                           //有效按键
          }

         else
          {
           Led1Off;                                            //
           return 0;                                           //无效按键
          }
}

//*******************************************************************
//函数名字; KeyState(adjust);
//输入参数; 校准数据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按键处理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KeyState(unsigned char adjust)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限时记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id = 0;                       //有效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ch = 0;                       //长按标志

         if (valid == 1)                                       //是否有效
          {
           if (KeyCheck(adjust))                               //扫描按键
            {
                 if (reach == 0)                                   //长按无效
                  {
                   if (++count > 5)                                //防误处理
                    {
                         reach = 1;                                    //长按置位
                         PORTD ^= (1 << 6);                            //取反输出
                        }
                  }
                }

           else
            {
                 valid = 0;                                        //有效清零
                 reach = 0;                                        //长按清零
                 count = 0;                                        //记数清零
                }
          }

         else if (KeyCheck(adjust)) valid = 1;                 //有效置位
}

//*******************************************************************
//函数名字; main();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主程序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djust;                                 //上电校准

         PortInit();                                           //端口设置
         adjust = FilterData();                                //读取误差

     while (1)
      {
           KeyState(adjust);                                   //按键处理
           DelayNms(5);                                        //定时扫描
      }
}

//*******************************************************************
//函数名字;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功能描述;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网友:
强,不顶不行。

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估计这个也是普通单片机实现的吧,有可能是类似em78p156的单片机。

tf745 (原文件名:tt.jpg)

网友:
4148一样过不了脉冲群……

用P6KE系列还差不多……

网友:
好久没来这逛了,出来透透气

楼主:
刚刚又对程序进行了优化.....改进电容放电时间.....按键按下.....按键释放....都加入防止处理.....实用性大大增强....

现在就差温度漂移及其它因素导致的漂移.....不知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算法...

网友:
顶一下,楼主的触摸距离有多少?以前做过实验,采用1M电阻上拉端口方式,距离1cm左右,干扰比较大,触点和端口不能接太长的线。有时间试试楼主的电路。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帮楼主改一下程序注释:

---------------
//*******************************************************************
//函数名字; DischargeOu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电容放电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void DischargeOut(void)
{
     PORTC |= (1 << 4);                                    //置高电平
     DDRC  |= (1 << 4);                                    //开始放电   改为:开始充电

     DelayNms(1);                                          //放电时间   改为:充电延时
}

//*******************************************************************
//函数名字; SurveyRc();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测量充电时间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09日
//*******************************************************************
unsigned char SurveyRc(void)
{
     unsigned char time = 0;                               //时间计数

         DischargeOut();                                       //电容放电   改为:对电容充电

         DDRC  &= ~(1 << 4);                                   //输入设置
         PORTC &= ~(1 << 4);                                   //高阻输入   断开内部上拉电阻

         while (PINC & (1 << 4))                               //充电计时   改为:放电计时,判断PC_4从1到0的时间
          {
           time++;                                             //计时增加
           asm("nop");                                         //精确10us

           if (time > 250) break;                              //最大限时
      }

     return time;                                          //返回时间
}

网友:
弱弱的问:所谓的人体电容的充电回路是怎样的?
如此高的输入阻抗,EMC恐怕很难过的吧。
有空试试他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一样做的话,可能用STC好一点,因为STC的I/O脚是自带ESD保护的。

楼主:
最最新版软件......

对按键按下,释放的时间进行优化,响应时间更快,在试验时没有出现误动作.......在连续2S没有检测到按键,就自动更新校准参数...实现自动跟踪漂移...在宽电压范围内都可正常工作....欢迎大家进行公测试验.....提供改进建议...

下一步要实现灵敏度可调节...

//引用文件***********************************************************
#include<iom8v.h>
#include<macros.h>

//公用变量***********************************************************
     unsigned char follow;                                 //跟踪校准

//*******************************************************************
//函数名字; Delay1Ms();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延时1 毫秒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void Delay1Ms(void)                                        //毫秒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40; i++);                            //
}

//*******************************************************************
//函数名字; DelayNms(n);
//输入参数; 延时周期参数据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延时程序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n)                              //延时周期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n; i++)
          {
           Delay1Ms();                                         //毫秒延时
          }
}

//*******************************************************************
//函数名字; PortIni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脚位设置
//建造日期;2008年08月14日
//*******************************************************************
void PortInit(void)
{
     PORTB = 0xff;                                         //控制输出
     DDRB  = 0x07;

         PORTC = 0x6f;                                         //上拉输入
         DDRC  = 0x08;

         PORTD = 0x00;                                         //控制输出
         DDRD  = 0xff;
}

//*******************************************************************
//函数名字; DischargeOu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电容放电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void DischargeOut(void)
{
     PORTC |= (1 << 4);                                    //置高电平
     DDRC  |= (1 << 4);                                    //开始放电

     asm("nop");                                           //放电时间
         asm("nop");                                           //精确 5uS
         asm("nop");
         asm("nop");
         asm("nop");
}

//*******************************************************************
//函数名字; SurveyRc();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测量充电时间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unsigned char SurveyRc(void)
{
     unsigned char time = 0;                               //时间计数

         DischargeOut();                                       //电容放电

         DDRC  &= ~(1 << 4);                                   //输入设置
         PORTC &= ~(1 << 4);                                   //高阻输入

         while (PINC & (1 << 4))                               //充电计时
          {
           time++;                                             //计时增加
           asm("nop");                                         //精确10uS

           if (time > 250) break;                              //最大限时
      }

     return time;                                          //返回时间
}

//*******************************************************************
//函数名字; DataAdd(*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总和
//功能描述; 缓冲区所有数据相加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unsigned int DataAdd(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i;

     add = 0;                                              //数据清零

     for (i = 0; i < size; i++)
      {
       add += buffer;                                   //数据相加
      }

     return add;                                           //返回总和
}

//*******************************************************************
//函数名字; DataMax(*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最大值
//功能描述; 选出缓冲区最大值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unsigned char DataMax(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ax, i;

     max = buffer[0];                                      //假设最大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ax < buffer) max = buffer;               //对比最大
      }

     return max;                                           //最大数据
}

//*******************************************************************
//函数名字; DataMin(*buffer, size);
//输入参数; 缓冲区首址, 大小
//输出参数; 数据最小大值
//功能描述; 选出缓冲区最小值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unsigned char DataMin(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min, i;

     min = buffer[0];                                      //假设最小

     for (i = 1; i < size; i++)
      {
       if (min > buffer) min = buffer;               //对比最小
      }

     return min;                                           //最小数据
}

//*******************************************************************
//函数名字; DataEqually(idend, isor);
//输入参数; 被除数,除数
//输出参数; 平均值
//功能描述; 数据平均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unsigned char DataEqually(unsigned int idend, unsigned char isor)
{
     return (idend / isor);                                //数据平均
}

//*******************************************************************
//函数名字; FilterData();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平均值
//功能描述; 取样平均滤波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unsigned char Filte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max, min, data[5];
     unsigned int sum;

     for (i = 0; i < 5; i++)
          {
           data = SurveyRc();                               //收集数据
      }

     sum = DataAdd(data, 5);                               //数据相加
     max = DataMax(data, 5);                               //取最大值
     min = DataMin(data, 5);                               //取最小值

     return (DataEqually((sum - max - min), 3));           //取平均值
}

//*******************************************************************
//函数名字; KeyState();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按键处理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void KeyStat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lease = 0;                     //释放记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按下记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id = 0;                       //有效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ch = 0;                       //长按标志
         static unsigned int  trail = 0;                       //跟踪记数

         if (valid == 1)                                       //是否有效
          {
           if (FilterData() > follow)                          //按键按下
            {
                 release = 0;                                      //释放清零

                 if (reach == 0)                                   //长按无效
                  {
                   if (++count > 2)                                //防误处理
                    {
                         reach = 1;                                    //长按置位
                         PORTD ^= (1 << 7);                            //取反输出
                        }
                  }
                }

           else if (++release > 2)                             //释放记数
                {
                 valid = 0;                                        //有效清零
                 reach = 0;                                        //长按清零
                 count = 0;                                        //记数清零
                }
          }

         else
          {
           if (FilterData() > follow)
            {
                 trail = 0;                                        //数据清零
             valid = 1;                                        //有效置位
            }

           else
            {
             if (++trail > 400)                                //漂移跟踪
                  {
                   follow = FilterData();                          //更新误差
                   PORTD ^= (1 <<6);                               //跟踪指示
                   trail = 0;                                      //数据清零
                  }
            }
          }
}

//*******************************************************************
//函数名字; main();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描述; 主程序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void main(void)
{
         PortInit();                                           //端口设置
         follow = FilterData();                                //读取误差

     while (1)
      {
           KeyState();                                         //按键处理
           DelayNms(5);                                        //定时扫描
      }
}

//*******************************************************************
//函数名字;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功能描述;
//建造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

网友:
C8051F系列的某一款 内置了触摸按键接口的 可以查一下

楼主:
阿莫....应该给裤子了吧........呵呵.....

网友:
楼主是人才,应该给条内裤穿

网友:
cy也有的 用过 不错

楼主:
该程序成功移值到PIC16F84A 上成功运行.....效果更佳.....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00964&bbs_page_no=1&bbs_id=1028

网友:
楼主的代码注释还是错误的,看来楼主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它的原理,采用上拉是检测结电容+人体电容的充电时间,采用下拉是检测结电容+人体电容的放电时间,这样的代码要是给“酷”那就是对初学者的误导。

网友:
ti的430也有类似的演示板

楼主:
原理是检测上拉结电容和人体电容......要是理论分析不对,又怎么做得来出呢........

IO输出高电平,短路电容.....这不是放电吗......那又是什么.......

     PORTC |= (1 << 4);                                    //置高电平
     DDRC  |= (1 << 4);                                    //开始放电

IO高阻输入...电容充电...程短路现象...这时检测高电平....并记录充电时间.....

     DDRC  &= ~(1 << 4);                                   //输入设置
     PORTC &= ~(1 << 4);                                   //高阻输入

网友:
感应距离可以到多厚?
比如,5毫米的玻璃板可以吗?

网友:
哈哈,关于充电还是放电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LZ的电容参考点是VCC,而44楼的参考点是GND,还是我问的问题,充电或放电的回路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回路,怎么充呢?比如象44楼那样说的话,假使GND是接大地的,那么就有了充电回路。LZ的意思是人体是等同接到VCC上的,于是有了充电回路,那么LZ的电路中到底是哪个接的大地呢?如果没用接,而是高度绝缘的,那么就是通过空气的,如果空气够大的湿度的话也可以理解。如果用开关电源供电是一个说法,用变压器又是一个,用初次级隔离骨架作的变压器又是一个。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2MM PCB + 5MM 亚克历有机玻璃,可以感应得到...只是灵敏度低了一点点...可以通过加大焊盘的面积来提高灵敏度....

楼主:
【48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够细心...对于回路问题.....

1,开关电源供电
   我在刚开始试验时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电路通过在线下载编程器,经过USB 连到电脑....刚开始试的时候..灵敏度比较高...当断开下载线时..灵敏度下降...LED不停闪动.....按键失效....经过分析..是电脑的开关电源通过一个小电容联到了地线....此时不是感应不到人体,只是回路发生了变化..灵敏度变弱了..经过调整软件,加入自动跟踪漂移自动校准后...此问题现以解决...

2,对于次级隔离骨架作的变压器
  昨晚我用可调电源进行了试验....该电源用的是次级隔离骨架作的变压器,进行了测试...可以正常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今晚我再用 1:1 的公频变压器试验....看看有什么结果...

楼主:
所以我说..欢迎大家进行公测试验.....提供改进建议...

网友:
至少是一种思路,虽然离实用还有距离,也很支持楼主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仿真电路我也明白为什么楼主能做出来了,完全是歪打正着,居然把代替人体的电容接到VCC上。

网友:
ivws
用电池供电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噪声干扰,因为单片机IO做输入后输入阻抗很高,噪声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cypress的csr技术也有类似的毛病

网友:
54楼的更狠啊,哈哈!不过我的三星NV10的按键是感应的,但是好像是接触上才能感应到的,而且他的外壳是金属的,使用时又是用手拿着的,所以可能是简单的电路作的。
楼主是否测量过这个输入脚上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昨晚上有 1:1 隔离变压器测试....用AVR 方案的可以用...不过漂移较大....有时自激..

用PIC方案的比较稳定...这几天要提高程序自适应算法...加强自动跟踪漂移...

网友:
lz很有钻研精神,佩服。。。

网友:
看来真的用电池做的话是不行的,不过没用必要这样。因为有些家电就是要用变压器的,反正是非接触的,即使是直连到220上的也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要考虑用户的鞋子比较好,鞋底比较厚,还有地板的问题。

网友:
所以说没有振荡源的电容非接触摸是不可靠的
其实用2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电容非接触摸,即使用电池供电也一样稳定可靠

网友(2009-08-05):
AVR-BIN 电子油条,你能给个电路看看吗?

网友:
之前有朋友成功试过,只加两个电阻就可以很稳定做到。并量产。能在凌阳。51中实现

网友:
之前听过PIC技术工程师的讲座,PIC单片机也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
我也测试过了,确实可行,灵敏度都可以,就是抗干扰不行

网友:
是啊, 原理是可行的, 但这个方案, 抗干扰不行, 要提高抗干扰, 得换个方案.

网友:
不过, 楼主做了很有益的尝试, 能公布试验结果, 鼓励一下

网友(2009-10-04):
81楼说一下另外的方案吧

网友:
期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用电池还能感应不?

网友(2010-04-12):
有动手实践才有说话权,支持LZ,支持动手钻研

网友:
标注,等到空点再细看!

网友(2010-07-02):
谢谢楼主,原理懂了,看看程序!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好东西------------------收藏一下---------------电容非接触摸技术

网友:
感谢楼主,在PIC16F74上写了个,效果不错,下一步准备做到PIC12F508上去

网友(2010-09-15):
标记下!~
哪里有电容触摸原理的介绍啊??

网友:
那个电容具体是有什么东西靠近它有反应?导体,还是一切的物体?

网友:
有思想,好n!

网友(2010-10-15):
太牛了,这个也能想到

网友:
正在学习,觉得楼主很厉害呀!

网友:
有点弱的问题,放电时怎么是置高电平啊?我觉得应该是输出低电平才对啊???????

网友:
学习了,觉得太强大了。

网友:
以前看过,好东西,不顶不行。

网友:
感觉很好玩,改天空闲的时候试试看,O(∩_∩)O哈哈~

网友:
现在想在ATMEGA48上用此法,不知抗干扰如何?

网友(2010-11-19):
电容感应

网友:
不错的东西,顶一下,MARK

网友(2010-12-24):
可能有用

网友:
可能会在工程中应用到,收了!

网友(2011-08-01):
很有价值

网友(2011-11-22):
不错.打算也弄一个玩一下

网友:
AVR普通IO端口实现非接触式电容触摸感应

网友:
重要的在防误和灵敏度,尤其灵敏度如何调节

网友:
用普通IO来实现电容触摸感应,很有意思,一定要mark之

网友(2012-02-24):
各位大侠,你们的电容触控都用啥技术哦,现在做了一个东西用A T M E L的QT,在开关电源上容易误触发,唉还在A T M E L的代理的FAE那帮调程序了,两周了也没搞好,烦恼,感觉比以前用合泰的还差,用合泰批量的时候也只是有客户反映偶尔有误动作的问题

网友:
mark 有空试试

网友B:
这个,个人玩玩还好,真要用到产品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尤其当触摸按键邂逅射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苦了。

网友:
我靠,太牛逼了。真是高科技啊!

网友:
記住先,遲點花時間實驗下。

网友(2012-04-13):
引用 网友B:
这个,个人玩玩还好,真要用到产品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尤其当触摸按键邂逅射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苦了 ...

不是所有的应用都那么要求严格吧,我们厂考勤机几年前买的,触摸按键很可靠很灵敏。我买了个STM8-Q80,用的是st的触摸库,触摸不是很可靠,经常停止响应一段时间,库代码看的超级纠结,那种繁复的包含和宏定义让人找不着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检测上拉结电容和人体电容......要是理论分析不对,又怎么做得来出呢........

IO输出高电平,短路电容 ...

楼主过的好吗?还在奋斗吗?
应该早成大虾了,本文的问题对楼主来说应该早是小菜了。后来者还是说下自己的见解,那个I/O口置位不是放电是充电,是将电容先充满,然后置I/O为输入检测放电时间。

网友:
把手机放在IC上,打电话,接电话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很好啊,呵呵,学习了,这个需要功底的啊

网友:
哈哈哈    太棒了

网友:
支持,正需要呢

网友(2012-09-02):
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2013-02-13):
引用 网友A:
一样做的话,可能用STC好一点,因为STC的I/O脚是自带ESD保护的。

ESD保护ATMEL也有~

网友:
纯属学习态度来的,不知道可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标记一个,不清楚TI的MSP430带触摸功能和这个方法有啥区别的飘过

网友(2013-12-22):
一直想玩玩这个,没想到一个古董贴帮了我。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 ... o=1&bbs_id=1028

Can't find the html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