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红外发射接收中,发射一定要用一个频率调制吗?为什么直接给发射LED加电,就

楼主(2008-08-13):
想问一下,红外发射接收中,发射一定要用一个频率调制吗?为什么直接给发射LED加电,就没办法通讯使用呢?

网友:
是的,就是通过这个频率来传递数据的。

网友:
数据信号的频率远低于载波的频率,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发生变化。不加调制直接发射,如果是在完全没有外界光线干扰的情况下理论上应该可以实现,光耦就是一个例子,但在实际使用时根本不可能没有其他光线,否则就不叫做遥控了。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欢迎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网友(2009-02-24):
楼上的说得很对,调制出了载波频率(一般是38K左右),信号才能发送出去,载波频率就是你要发射信号的载体,就跟水和船一样。。。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频载波可作瞬间的大功率,增加传输距离。不调制的话,传不了多少距离,LED的功率已经到了极限。

网友:
我认为基带传输应该可以,为什么要用调制技术,主要是基带传输带宽低,几台机器同时用基带传输,会相互干扰。调制技术扩展了传输信道。比如你可以用9600波特率来传输数据,他的频谱基本基本在1-9600HZ之间,如果加入调制技术,调制频率假设为40KHZ,他的频谱39-41KHZ之间。相同的基带信号,不做调制处理,就会干扰。采用调制技术,调制在不同载波上,他们的频谱不重叠,就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
红外常用的载波频率在38K到41K左右,一般遥控用的红外都是加了载波的,解码的红外接收头也是能识别出这个载波来并从收到的信号中提取数据的。

不过,如果纯粹是近距离,并且出于玩儿的想法,可以考虑不加载波,这个我以前也做过,当时试过1米没问题,因为没有正经用途,也没有试能传多远(反正信号是相当的强就是了)。

网友(2010-04-24):
回复 网友A:
您好!
9600的波特率,也就相当于是9600HZ,也就是大约10KHZ嘛。假设载频为40KHZ的话,那么调制后的频带应该是30—50KHZ呀,怎么成了39-41KHZ?不知是前辈笔误了还是小弟的计算方法有误???

网友:
关注。我觉得是为了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