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0108B/HD61202控制器的128*64液晶的图形程序(希望能阿莫能把本人的程序放进应用实

楼主(2008-08-13):
开源精神,饮水思源。在ouravr看了很多液晶的程序,总觉得用起来很麻烦,因为不能提供printf("WWW.ourAVR.com")类似的函数,还有就是没有基本的绘图函数可以用。比如画圆,画线等。所以结合最近的项目,写了在这个KS0108B/HD61202控制器的128*64液晶的图形程序,希望大家喜欢!

//******************************************************************************
//                                 本程序介绍
//                                          ---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学院 杨罡 2008.8
//
//       编译环境ICC6.31,
//       使用ATMEGA32单片机 & KS0108B/HD61202控制器的128*64液晶
//
//   1、 本程序实现了基本的GUI绘图函数
//       void lcd_fill( uint8_t pattern);全屏幕填充函数
//       void lcd_erase(void);           擦除全屏幕的函数
//       void lcd_update_all(void);      把缓冲区显示到液晶上的刷新函数
//       void lcd_dot( 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mode); 任意坐标画点的函数
//       void lcd_line( uint8_t x1, uint8_t y1, uint8_t x2, uint8_t y2, uint8_t mode );
//       任意(x1,y1)(x2,y2)两点之间的画直线函数,这个函数化很短的斜线时会出问题,一般的长斜线无问题
//       void lcd_rect(  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width, uint8_t height,  uint8_t mode);
//       画以(x,y)为左上角,高height,长width 的矩形的函数
//       void lcd_box( 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width,  uint8_t height,  uint8_t mode);
//       画以(x,y)为左上角,高height,长width 的矩形并且用mode方式填充的函数
//       void lcd_circle( uint8_t xCenter,  uint8_t yCenter, uint8_t radius,  uint8_t mode);
//       画(xCenter,yCenter)为圆心,半径为radius的函数,圆心可以在屏幕外面,所以可以画弧:)
//    2、本程序实现多种字体
//         可以根据需求去font.h文件选择你需要的字体,提供了5点6点7点9点10点15点18点
//       的英文字体供用户选择,中文字库太大没有实现,不过一般英文就公用了吧
//       void lcd_text(uint8_t left, uint8_t top, uint8_t font,   char *str);
//       显示在坐标为(left,top)处显示字体为 font 的即时字符串 str
//       void lcd_text_p(uint8_t left, uint8_t top, uint8_t font,  const char *str);
//       显示在坐标为(left,top)处显示字体为 font 的存放在flash中的字符串 str
//       font 参见font.h中的定义,需要先选择后使用
//    3、移植性
//         液晶很多,这个只是其中一种的程序,但是本程序是可以移植的,你只需根据具体
//       的液晶控制器去重写 LCD_DRIVER.H 和LCD_DRIVER.C 就可以了
//    4、使用
//         由于使用显示缓存区的缘故所以RAM容量在1K一下的AVR器件将无法使用本程序
//       建议使用ATMEGA32或者ATMEGA64等大容量的片子,或者你课以将缓存区去掉,直接使用
//       液晶的显示缓存读写,那么就可以用于任何AVR了:)
//       !!!!!!!!值得注意的是:当你下载到片子运行时,请把LCD_DRIVER.C文件中的这一行注释掉
//               #define debug_protues
//       否则将产生显示混乱。!!!!!!!!!!!!!!!!!!!!!!!
//     5、关于demo
//        demo程序放在了main函数中,一共三个画面,可以改动其中的函数来熟悉以上介绍
//       函数。调入位图的函数没有在demo中运行,你可以试着调用,但是需要加位图数据。
//******************************************************************************

奥运小图标 (原文件名:1.JPG)

xx (原文件名:2.JPG)

简单的窗口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留个记号,顺便帮顶

网友:
非常感谢。COOL !

新版本的网站启动后,我们会收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帖子推荐给大家。

网友:
好同志啊!有51的没有?

网友:
帮顶,液晶这样用就方便了

网友(2009-02-25):
呵呵,其实有些液晶程序也有这些函数的,只不过楼主的程序看上去功能更加完善。还能换字体,不错!!!!!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收下了哈,感激你一下,辛勤的劳动呀!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收下,有时间看看

网友:
额(⊙o⊙)…
又是算法。

网友(2009-04-27):
强力顶!!之前找不到这东西,毕业设计准备自己写。看来不用了,可以省点时间写别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收录下来,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mark 看起来程序结构是清晰的

网友(2009-08-24):
非常感谢楼主,我的一直做不出来
也不知道问谁去,看了这个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2010-06-01):
刚好手里有个这样的液晶屏

网友(2011-03-19):
无私!!!!!!!!!!!!!!!!!!!!!!!!致敬!!

网友(2012-03-10):
RAM容量在1K一下的AVR器件将无法使用本程序
//       建议使用ATMEGA32或者ATMEGA64等大容量的片子,或者你课以将缓存区去掉,直接使用
//       液晶的显示缓存读写,那么就可以用于任何AVR了:)

我看了。。你的程序以前是想读液晶数据的。结果注解了。。  这个里面没有  结构体的形式,的GUI....

网友(2012-08-14):
顶楼主,正准备用ks0108的19264做示波器。

网友(2018-01-17):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