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读钽电容??

楼主(2008-08-14):
上面第一行写着 227J,第二行R160M,我查过容量应该是220UF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看它的耐压,请赐教,谢谢!

网友:
22*10^7 PF; 啥钽电容? 贴片的吗?

网友A:
J 大概是6.3V
R16OM 意思是2003年第16周生产,序列号为OM

网友:
2.5V (e)  4V (G)  6.3V (J)  10V (A)  16V (C)  20V (D)  25V (E)  35V (V)  50V (T)

F 2.5
G 4
L 6.3
A 10
C 16
D 20
E 25
V 35
T 50

网友:
电压代码  额定电压 V(85°C)
F            2.5
G            4
L、J          6.3
A            10
C            16
D            20
E            25
V            35
T            50

楼主:
在网上查说J是精度5%,不知道是不是,不过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精度跟颜色有关系

网友:
【2楼】 davidzkw

R16OM 意思是2003年第16周生产,序列号为OM

年怎么看?

网友:
2000 M
2001 N
2002 P
2003 R
2004 S
2005 T
2006 U
2007 Y

楼主:
精度与颜色有关吗??
好像美国的喜欢用黄色,日本的喜欢黑色而已吧?

楼主:
不过耐压那么低,估计不能用了,还是要用回大大的铝解电容。。。

网友(2010-08-17):
回复 楼主:
上面第一行写着 227j,第二行r160m,我查过容量应该是220uf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看它的耐压,请赐教,谢谢!

你这是AVX钽电容 227=220UF J=6.3V
R160M代表生成年份是2003年

网友:
精度和颜色无关。 17L说的对,

但也有一些耐高温的,一般都选择黑色,因为高温会使钽电容发黑,影响外观。所以直接涂成黑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网上查说j是精度5%,不知道是不是,不过谢谢各位帮助!

不是的,J是代表耐压而不是精度

网友(2011-07-01):
mark,刚好用到

网友(2012-02-17):
回复 楼主:

227=>  22*10^7 PF = 220uF

网友:
单独一个J表示误差,J前面跟个0-4的数字的才表示耐压。

网友(2012-05-19):
引用 网友A:
J 大概是6.3V
R16OM 意思是2003年第16周生产,序列号为OM

J表示精度!

网友:
你的钽电容是那个公司的?

网友(2014-02-27):
我也刚好用到,谢谢啦!

网友:
目测露珠是08年开始的游客?!

WoW~!

网友:
学习了啊,不太清楚芯片上那些数字和字母的意思.希望有一个高手能教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