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万用表

楼主(2008-08-14):
怎样用LM358做数字万用表啊,望高手教我,万谢!

网友:
一片358就想做万用表?

网友:
lm358可以做成双积分式A/D装换,有了A/D别的就好弄了。

lz 学生吧,貌似大学生电子竞赛的题目

楼主:
是学生,自己玩的,谢谢啊

网友:
你们开电子测量课了吗?我记得上面说得挺详细的啊
另外去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大赛也有这个题目。你找找相关的文章看看

楼主:
呵呵,真谢谢了,我们没有那课,那我找找看

网友:
意义不同啊   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有助于理解A/D的原理。

做好了的话,精度不比30元的国产表差

网友:
30元的万用表是12位AD的,用运放模拟出来的很难达到12位的

网友:
万用表的A/D好像没有“12位a/d”说法的,
在济南我问过了这个价格只能买到三位半的表
就算用最原始的741运放也能做到这个精度(指0-2伏电压档)
这个不是空口说得,我们学校上一届的师哥参加电子竞赛时做出来过

网友:
这样做出来的AD,对学习AD是有点帮助的,但没有实用价值.
所以也没必要搞得那么高的精度,只要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说来说去又该说那个电子大赛了  不继续了啊
建议楼主 买现成的A/D芯片做

网友:
3位半是10进制,换成2进制是11位,考虑到正负都可测,算12位也是对的。

网友:
【8楼】 kdtcf 春风
hp的5位半到8位半用的都是分立元件运放模拟做的adc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9-08-16):
用运放积分器把测电压变成测时间,另外一片AD芯片也可以当秒表了。。。。。。

网友:
不用说了,老式的3位半一般用的是ICL7106,还有一个ICL7017 LED 的。4位半用ICL7135之类的。新的表1000元以下的,大多用的台湾的单芯片IC做的,Fluke15B,17B之类就是的。只不过,现在为了省钱LQFP的IC不用了,就邦定的IC。

网友(2010-08-11):
我的想法是,入股非要用358做万用表,得用358做ad,可以是ad0804那样的结构的,然后用74XX做cpu什么的,如果这要是做出来了,那得老厉害了!

网友:
不适用。
虽然理论上行得通,但实际上,精密元件难找啊,校验也是一件难事。
用个模拟表头,一块358足够,电阻挡、电压挡、电流档均为线性。好像上世纪90年代的电子杂志上有过介绍。

建议:搞懂原理后,卖个新的。省时省力。

网友:
留下点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照片看看   相见一下8位半的表

网友:
不会上图,
要么你搜索下hp3458?
或者FLUKE 8508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义不同啊   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有助于理解a/d的原理。
做好了的话,精度不比30元的国产表差

大三的时候上专业课,做过双积分 ADC 的大作业,怎么做都做不到 7106 的程度,所以也别指望做到国产 8 块钱万用表的程度了。30 块?60 块能买到自动量程的 UT33A 了,还是 3999 计数的。

我找了一下以前的文件,找不到了,但大致还记得积分器原理,将就搭了一个,只有最简单的积分器部分。楼主对比三张图中,负半周波峰 - 过零的时间和电压的关系就清楚怎么做啦 :D

实际上做大作业的时候比这个复杂,有两次不同的零积分过程,现在用单片机作控制,要比当初我们做这个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