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程序的写法,请指教

楼主(2008-08-14):
看了一些简单例子,发现STM32程序的书写都是用类似调用库函数的形式来表达的,可是一个个都书写号长啊,
至少对于我们这种习惯了写单片机的人来说是不习惯的,难道就不能用寄存器来读写???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但用API效率更高,容易理解

网友:
如果你很需要效率,可以考虑自己改。但是自己做肯定容易出错,况且你还没那么多时间。

用的人多了,可靠性就高,牺牲个10%的效率又怎么样呢。

网友:
这种写法还是比较好,写多几次就习惯了,这个比直接操作寄存器好,一看就知道做了什么。。

网友:
用官方的驱动库应该是一个趋势哦
除了可以降低开发的门槛(不用精通Datasheet就能操作),更重要的是可移植性(对同一生产厂家的不同芯片来说)会大大提高

说到单片机,就好象AVR新出来的片子IO空间都经过了统一的编址,导致不少片子的IO空间严重浪费,一开始也有人不理解

网友:
单片机开发月来月象windows开发了

楼主:
恩,开来要去了解下官方的驱动库了

网友:
我也是做单片机的,也有跟楼主一样的困惑,真是不习惯。。。老想找到写单片机程序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
希望自己慢慢会习惯吧

网友(2009-03-13):
呵呵 开始我也是和主楼一样的感觉 但是后面我发现 其实他这样写还是很好的 等到后面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