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中的 Sender:TObject 是什么意思?(真是万能的坛啊,问题短时间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08-08-14):
今天看了Delphi,但是Sender:TObject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看了很多的书也查了很多资料不是很了解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Sender就是调用者,比如按钮按下事件发生后,可以在该事件消息处理函数中根据sender参数知道是谁调用了这个按钮按下时间。

楼主:
【1楼】 Appcat
举个例子可以吗?谢谢!

网友:
等一下哈,有3年没摸Delphi了,我要到另外一个电脑上敲一段代码给你。

代码来了,最简单的:
在一个空的窗体上放三个按钮,分别是Button1,Button2,Button3,
然后添加代码:
unit Unit1;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StdCtrls;

type
  TForm1 = class(TForm)
    Button1: TButton;
    Button2: TButton;
    Button3: TButton;
    procedure Button3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implementation

{$R *.dfm}

procedure TForm1.Button3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if Sender = Button1  then
    begin
        ShowMessage('是Button1按的我');
    end
    else
        if Sender = Button2  then
        begin
            ShowMessage('是Button2按的我');
        end
        else
            ShowMessage('是我自己按的!');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Button3Click(Button1);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Button3Click(Button2);
end;

end.

网友:
在界面上放一个按钮 然后
在其中的OnClick事件中加入如下代码:
  (Sender as TButton).caption:='你好坏哦,摸我!?';

运行后,你就知道式怎么回事哦

楼主:
【4楼】 knight_avr
我试一下!

网友:
如果以上过程名为 Button1click(Sender:tobject)

那么 再放一个按钮名为“Button2” 在 第二个按钮中放入如下代码 :Button1click(Buuton2); 然后运行 点击看看效果

楼主:
【3楼】 Appcat 【7楼】 knight_avr
做了几个小实验,终于明白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