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两个输出IO口短接,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那实际测量是高电平(5V)?

楼主(2008-08-14):
RT

网友:
绝大多数单片机的结果是“线与”。
少数单片机,如被设置为强上拉的AVR,结果一般是“烧毁”。

网友:
0.3V

或者
0.1V

网友(2009-02-24):
单片机的低输出会强一点,不同公司的芯片也会不一样,但我所用过的台湾单征机这样短路没有损坏过芯片,但我也没去测过得到多少电压,因为没有意义,主要的是芯片不坏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