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 JTAG的通用性

楼主(2008-08-14):
给MSP430F149仿真的JTAG能给MSP430F2002仿真吗?
我把腿都对应上了,但程序下不进去,说是找不到器件................
以前用同样的方法成功的给449仿真过!!!难道2002用的是不同的JTAG???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编译平台是什么?

楼主:
自制的四线FET,用IAR编译
一直用它仿真f149都挺好用的~~~

网友:
F2xxx是两线仿真的,用利尔达研讨会送的东西就可以烧。

楼主:
但F20XX的文档里没说四线的不可以烧啊
文档里给了两个图,一个四线的,一个两线的。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msp-fet430pif.html)
利尔达里有人说不行,也有人说四线的可以用,人家还一直在用~~~
到底可不可以呢??????
我试了一天都没烧进去,总是提示找不到器件,郁闷~~~~~~
上电后32768的晶振起振,说明片子没坏吧~~!

网友:
用4线JTAG绝对可以仿真,检查下 TEST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akk2006 你亲手烧过吗?你说TEST接还是不接   ?
【The TEST/VPP pin is available only on MSP430 family members with multiplexed JTAG pins】

我在实验过程中除了没动过‘四线’(TDI,TDO,TMS,TCK)   其它(RST,TCLK,TEST)都动过了,接上和去掉,都不好使

我又用449做实验,去掉(RST,TCLK)都能烧程序

TI文档里说RST脚要接一个电容和电阻,后来又更正了说不用接电容!!   我都试过,不好使!!!!!

我看过国外的网站,用20xx系列做东西的都用 USB FET ,没有用四线的JTAG !!!   但文档里没说JTAG不能用啊!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思路了,求大家帮忙        :(

网友:
兄弟们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楼主你解决了吗??因为149脚多太浪费!急死了!你们有给2002成功烧录的吗?要是有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好吗?感激不尽。。。我的电话13151591031邮箱jyxinsy@gmail.com现在很急!忘高手赐教!期待佳音

网友:
20xx  并口JTAG不能用

网友:
楼上的正解啊,买它那个usb的防真机吧

网友(2008-11-27):
各位兄弟,149的TEST pin是哪根呀?或者是压根就不用的?

楼主:
1、149是没有TEST pin的,不用连接就可以下程序了

2、各位用EZ430就可以给2系列的烧程序了,我试过了。

3、至于能否用14针JTAG,我在利尔达问过,答案不一:

http://bbs.lierda.com/showthread.php?t=33148

4、个人认为2002管教图上既然给了JTAG所需的四个管脚,就肯定能用的,只是这样占用了它本来就不多的脚,所以一般没人那么做

   但大家都知道,研究进去了,就想把它搞定,所以我当初也花了很多时间,没成功... ... 现在已经不玩这个了,希望后来者把

   它弄成功...........

网友:
小弟是使用IAR FOR MSP430,编程器电路用利尔达以前430day发的430f22x学习套件中的编程器电路,可以用于有TEST pin的430系列。但今天试了编149,空出test pin,却不行,其他引脚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再试了,ok,接了TCK TDO TDI TMS RST VCC 与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