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一体化接收管HS0038;同发射管并行放置,请问下接收管HS0038能接收反射的红外光

楼主(2008-08-15):
用红外一体化接收管HS0038;同发射管并行放置,请问下接收管HS0038能接收反射的红外光么?能检测一米左右的人体放射信号么?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试一下?

网友:
反射估计差不多,记得以前家里的电视机遥控器对着墙发射信号,电视能收到。
检测人体信号就够呛了,因为人体红外线波长(约9.6um)不在hs0038接收红外线波长(940nm)的范围之内。

网友:
"能检测一米左右的人体放射信号么?"这个应该是“反射”!
可以做到的,但误判的机会也会很大,而且使用的环境要开阔,否则其它物体也会反射红外光!

网友:
是“反射”啊,还以为人体含“镭”呢

楼主:
呵呵,字按错了;是反射;

楼主:
请问下wajlh一般可以用什么来做检测人体信号?

网友:
可以采用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灵敏度可靠性都比较高

楼主:
能具体说说型号么?

网友:
Google一下吧 网上很多资料的。(不要只等现成的)

网友:
我认为不行!

网友:
好像要看发射管的功率,大一点就远一点!

网友:
告诉你  绝对可以的

楼主:
林工,真的么?多谢;

楼主:
林工问下,我用定时器产生周期为26US的频率,也就是对一个口在13US取反一次是否可以;请问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网友:
这个没那么简单,和对射随便做到十几米不同,有两个问题:
1.距离,做到二十厘米都不容易。我有个项目有切身体会。这个和角度有关。

2.干扰。为提高距离可以加大接受增益,但是自然光干扰会变得很严重。即使加了编码。不过我没加调制。
所以还是用被动式热释电好。

网友:
26us只是38k调制的波形  本人认为此时的占空比可以稍微大一些  不过各取一半也可以
红外发送信号的距离在于调制后波形的占空比 比如说38k信号1ms  停止发射5ms

然后就要看你的发射电路了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俺有个简易红外线测距仪用的就是反射的,用PWM加滤波输出可调电压作发射管的电源,38khz调制,最近可以做到2厘米,最远也就11米,好用是不错,就是精度差,毕竟不同的反射物的反射率不同,角度有点不同也不爽;扔了;

网友:
楼上用调制是比我不加调制距离好很多,加调制可以窄带放大及去干扰
红外检测有个问题:就是外界干扰如日光干扰强时红外接受管会直接饱和,这个是电路上没办法解决的。好的滤光片可以有所改善。

网友:
太麻烦了吧,直接一个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搞定,灵敏度可靠性都不错。价格比hs0038贵不了多少

楼主:
请问下wajlh: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是不是不需要另一个发射红外线的管子的;

网友:
是的不需要的,因为人体有一定温度会向外发射红外线(波长约9.6um)。
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正是接收这一红外线,来判断是否有人。

网友:
搜了一份资料你看一下吧,看看“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0-07-18):
我的HS0038在没有红外发射头仅有NE555震荡产生38K方波时就会产生电平跳变,哪位高人知道这是为何?

网友:
怎么还能和人体扯上关系呢?

网友:
检测人体还是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比较合适,但是局限在移动的人体

网友:
呵呵 并行放置真的是有难度啊,一体化的太敏感了 ,稍微一点干扰就会影响, 距离应该问题不大,看你占空比了,占空比越大 距离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