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 MPLAB 连不上ICD2.5

楼主(2008-08-15):
买了一个ICD2.5,但是按照文档上的设置,怎么都不能实现MPLAB V8.0和ICD2.5的连接,不论是在调试模式还是编程模式下都显示无法实现MPLAB和ICD2.5 的连接。

楼主:
这是ICD2.5和MPLAB连接时 出现的问题 (原文件名:ICD 2连接.JPG)

网友:
ICD2的电源没有供上吧!

楼主:
供上了啊,因为ICD2 的电源指示灯都是亮的啊!

网友:
目标板如果没有供电的话,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网友:
你电源没接好,只要你USB线连上了,电源灯也会亮的!
目标板如果没有外加电源的话,你可以设置成仿真器供电的,两种有一种供电就行了!

楼主:
只要我一点击 update 按钮,MPLAB 就会出错,然后要关闭,这是什么原因啊,我用的是外接电源供电!

这就是出错的截图 (原文件名:ICD 2连接 22.JPG)

网友:
ICD2.5?

网友自做的?

楼主:
不是的,我在淘宝上买的,叫爱晶电子,会不会是他们没有把监控程序烧到监控芯片里呢?监控芯片是 18F4550和16F877A

网友:
我知道这么回事!首先是要用ICD2要装驱动,不装驱动是不行的!装好驱动,也有一定的启动步骤!不然还是不行的!我这2天就学会这么用ICD2了!

楼主:
你好,楼上的兄弟,我的QQ是490297102,QQ上具体再请教你,好吗?

网友:
要先下载一遍操作程序,再连接即可QQ397348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