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台是winxp+apache+mysql+php+ZendOptimizer,ADSL上网(IP地址应该是动态的),如何做

楼主(2008-08-15):
我的平台是winxp+apache+mysql+php+ZendOptimizer,ADSL上网(IP地址应该是动态的),如何做WEB服务器,且外网可以访问?

闲着没事,学习建个人网站玩一下。大家多多交流一下,armok是这方面的专家,指导指导啊?

网友:
原来有个花生壳的软件可以代为解析二级域名,但现在还在不在就不好说了.
如果可以用,你可以申请个一级域名跳转到二级域名上.

网友:
如 fsclub 所言,注册一个免费的/收费的动态域名。

花生壳我试过,可以工作。

楼主:
花生壳现在还有,我申请了一个,他给免费送了一个域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设置才能外网访问?
目前本机访问(127.0.0.1或localhost)没有问题。要外网访问,就不知道如何设置了?多指教?

楼主:
用不着装XP的IIS服务吧?

网友:
花生壳的软件可以代为解析二级域名

网友:
网上有很多教程的,你搜索一下,大概要做下面这些事:

1、要在电脑上运行花生壳软件
2、开启 apache
3、根据花生壳的要求,修改 apache 配置文件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有什么办法,大家多提供些信息?多多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每次把IP告诉别人,然后直接IP+端口号就行吧,反正我的FTP可以这样。另外IIS好象需要装的。

网友:
用花生壳客户端就可以了。如果是某些品牌的路由器,可以直接在路由器中设置。即用路由器中的嵌入式客户端。

网友:
买个现在国产的一般家用路由器,一般都自带花生壳,在路由器里设置花生壳和端口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平台还是推荐IIS+PHP5
apache的win32版本一只都只是玩具

其次,域名大家都说了,花生壳吧

网友:
简单就装IIS.

网友:
记号
准备玩玩

网友:
我来试着回答楼主的问题:

如果你的电脑和ADSL猫之间没有使用路由器,那么外网用户应该可以直接访问到你的电脑。
如果有路由器隔开,那么需要一点点设置。你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输入:http://你的网关:路由器的管理端口 可以看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这点请阅读你的路由器的使用说明书。一般是 http://192.168.xx.1 或者 http://192.168.xx.1:8080

找到里面 NAT设置 这样的选项,它定义了你的外部ip的某个端口到你的电脑的该端口的映射。也即,外网用户访问该端口,会被路由器直接转到你的电脑的该端口。相当于你的电脑的该端口直接暴露在外网上。有的路由器可能可以映射到另外一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