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中的Tedit、Tlabel控件如何实现从右边开始显示输入字符,就像计算器一样!

楼主(2008-08-15):
Delphi中的Tedit、Tlabel控件如何实现从右边开始显示输入字符,就像计算器一样!

网友:
Tlabel只要把Alignment属性设定为taRightJustify就可以在右边显示了,
Tedit貌似没有直接的办法。

网友:
有一个属性:好像是RightAdjustment之类的,找找。

好久没有用了,记不清楚了。

网友:
Tedit要实现这个功能可以使用Tmemo代替。如果想实现的话,可以看看TMEMO的源码,它和Tedit都是从TCustomEdit继承下来的,
自己写个支持该功能的控件。

楼主:
哦,谢谢各位,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