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PLC梯形图?

楼主(2008-08-15):
请教一个西门子梯形图编程的问题,在实际我遇到了一个困难,为了说明问题,将梯形图简单化(如下图):
下图中的运行后会发现输出很乱,但假如用(S)的话就可以解决,但实际中非得要用到(),请教知者,如何解决?
实际运行且闭合I0.0后会发现Q0.0,Q0.1是没有输的,闭合I0.1也是相同的毛病

楼主:
西门子中的(s)输出跟三菱的[SET]语句一样的。

因我在一次实际问题中要求I0.0闭合后,Q0.0,Q0.1,Q0.2,Q0.3都有输出,但在I0.0断开后,Q0.0,Q0.1,Q0.2,Q0.3也应全部断开

楼主:
也就是说不用(S),如何解决不能输出的问题?我用子程序也不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楼主犯了多线圈输出错误!
没装西门子的  给你用三菱的画了下  将就看下

网友:
线圈重复输出错误!!!!!!!!!!!!!!!!!!!!!!!!!
语法错误。

网友:
其实线圈重复输出错误是可以自己设定的,可以设定为错误不执行或者忽略之类的,一般 我都设为错误提示,以防止万一。可以用rset、set之类的语句来实现相应功能

网友:
楼主的程序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不可能对

看你的意思其实是要实现一个步进功能

应该采用步进指令

网友:
双线圈输出啊。A老板叫你去上海,B老板叫你去北京,那你听谁的?

网友:
听最后的老板。

网友:
这样控制看看

楼主:
谢谢四叶草,老孟等上面所有回复的朋友,谢谢了.使我又学了二招.

8楼和9楼的话非常形像,实际按照我贴的图运行就是只有I0.2是正确的,上面二个都不行.

网友:
PLC程序运行与单片机程序是不同的。
PLC先检测输入,然后进行运算,再更新输出映像区,最后才是将输出映像区的内容输出。所以PLC是并行工作的。
就象刚开始写CPLD程序一样,如果用写单片机程序的方法去写CPLD程序,肯定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