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若干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8-17):
学做机器人有段时间了,但有些关于电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烦请各位不吝赐教
(1)        我用的是普通的直流电机,是从电动玩具上拆下来的,不知道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也不知道额定功率是多少,后来从网上查了一下,知道价格大概在一到两块钱左右,请问这是什么电机啊,电压电流和功率是多少啊?
(2)        这种电机的额定功率是额定电压乘以额定电流吗?
(3)        这种电机的额定电流跟额定电压有什么关系啊?额定电流就是额定电压除以电机线圈的电阻吗?
(4)        电机的转速是不是只跟通过电机的电流有关系而跟电压没关系啊?比如说电机的额定电压为5V,额定电流为1A,我给电机提供一个3V,1A的电源和我给电机提供一个5V,0.5A的电源,是不是前者会使电机转的更快呢?如果我再换一个1V,1A的电源,电机能转的起来吗?
(5)        一般电机的电路都是怎么接的啊,因为电压和电流很难非常合理的匹配啊?
(6)        通过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有必然的联系吗?
(7)        如果电机被堵转的话电流会迅速升高吗?为什么?
(8)        电机被烧坏是不是只是通过电机的电流太大而烧坏线圈而跟电压没关系呢,比如说接一个10V,1A的电源和接一个2V,3A的电源,前者是不是不会烧坏电机呢?(电机的额定电压为5V,额定电流为1A)
(9)        如果拿到一个不知道铭牌的电机,有什么办法能知道它的参数啊?

网友:
楼主应该找一本初中的物理课本看一下。把基本理论掌握了

楼主:
呵呵。。。不用这么打击人的吧!

网友:
从楼主问的问题看,应该是一个小学生或初中生吧?不容易啊!
请问你玩机器人,有人指导吗?还是纯粹自己一个人的兴趣?或者是有什么兴趣小组?

对于上面的问题,我来帮你回答一下:

1、你可以看电动玩具的电压是多少?那就是这个电机的额定电压了。或者从低电压往上加,直到它转速基本正常
2、电机的功率分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输入功率就是你电压电流的乘积,输出功率是小于输出功率的,反映的是电能转换为的机械能
3、当然不是额定电压除以电机线圈的电阻。电动机在转的时候有一个反向电动势,会部分抵消输入的电压。而且,电动机的实际消耗功率和它的转速(或者说带的负载大小)有关。
4、参考3
5、参考3,不存在匹配的问题
6、参考3,还和负载大小有关。或者说电压、电流、负载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7、会。参考3,反向电动势不存在了
8、部分正确。烧坏,其实是线圈发热,取决于 电流的平方 乘以 电阻。但是,接电源部分说的不对,因为:
   1)接2V的电源,电流不一定能达到3A,3A 只是这个电源的额定(最大)输出电流
   2)接10V的电源,如果额定电流只有1A,那接的负载要求电流大于1A的话,电压就会跌落
9、参考1

网友:
要研究电机的话可以找本电机的书看看,关于直流交流步进伺服电机应该都有介绍,再深入的话可以看看 运动控制 这样的书籍

网友:
真的不骗你,这些问题中学物理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