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救急啊!在买二手的T42P。。CPU的核心电压代表什么呢?

楼主(2008-08-17):
我自己的核心电压是 0.988--1.356V
而啊摸帖出来的显示 0。988---1。340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CPU一样,主板也一样。核心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吧
谢谢大家

网友:
哇,转让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
什么价位,供大家参考参考啊

网友:
体积有大了点,价格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我没买我这个lenovo的,我就马上下订单了。

网友:
我可以考虑下....

楼主:
核心电压的问题还没有结果呢!   高手再给个解释

不是软件的版本问题,同一版本软件在两台电脑上面测试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一台显示0.988--1.356V       2.1G
另一台显示0.988--1.340V     1.7G
这两台机的唯一区别就是CPU的主频不同,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最近正打算买小黑呢。

网友:
我预定了,阿莫开个价啊!

网友:
晕~~我还没有考虑好,你就抢走了

楼主:
今天晚上把我的配置的东西也贴出来 大家也参考一下,
肯定是没有ARM的好,
刚买回来 电池不小心摔地上 全摔裂了,里面惨不忍睹/

焊接的痕迹, 胶水  不同颜色的电芯  ..

网友:
【12楼】 xiejun
o(∩_∩)o...哈哈!
先下手为强啊,这么好的东东是没有考虑时间的!
迟疑一下肯定就没有了。

楼主:
这是我的配置
发现显示器和硬盘不一样其他的基本还是一致的,显示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猫腻,毕竟显示器也是二手里面很贵重的一部分
电池和硬盘没的和AM的比,就一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