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CCAVR在每次外部中断后,用malloc申请一个内存空间,然后形成一个链表?

楼主(2008-08-17):
_NewHeap(&_bss_end+1, &_bss_end + 501);

             pRxFrameStruct_New = (RX_FRAME_STRUCT *)malloc(sizeof(RX_FRAME_STRUCT));
         if(pRxFrameStruct_Head == (RX_FRAME_STRUCT *)0)//
         {
          pRxFrameStruct_Head = pRxFrameStruct_New;
              pRxFrameStruct_Head->PPreRxFrame = (RX_FRAME_STRUCT *)0;
         }
             else
             {
               pRxFrameStruct_Last -> PNextRxFrame = pRxFrameStruct_New;
                   pRxFrameStruct_New -> PPreRxFrame = pRxFrameStruct_Last;

             }
           pRxFrameStruct_Last = pRxFrameStruct_New;

以上指针都是全局变量。发现每次进入中断后申请,都是从bss_end+1开始申请,把原先的覆盖掉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在ICC下用malloc 申请不成功,期待中...

网友:
看到这么复杂的中断程序,先晕2分钟

贴出ICC的帮助

􀀗 void *malloc(size_t size)
allocates a memory chunk of size size from the heap. It returns 0 if it cannot
honor the request.
􀀗 void _NewHeap(void *start, void *end)
initializes the heap for memory allocation routines. malloc and related routines
manage memory in the heap region. See Program Areas for information on
memory layout. A typical call uses the address of the symbol _bss_end+1 as the
“start” value. The symbol _bss_end defines the end of the data memory used by
the compiler for global variables and strings. You add 1 to it since the Stack
Checking Functions use the byte at _bss_end to store a sentinel byte. The “end”
value must not run into the stacks.
extern char _bss_end;
_NewHeap(&_bss_end+1, &_bss_end + 201); // 200 bytes heap
Be aware that for a microcontroller with a small amount of data memory, it is often
not feasible or wise to use dynamic allocation due to its overhead and potential for
memory fragmentation. Often a simple statically allocated array serves one’s
needs better.

说说我的猜想,可能是内存分配链表被中断程序保护了,所以,每次分配完毕,中断退出后,又还原了。也就是说malloc不是一个可以重入的函数

我从来不用这个函数,因为消耗资源,不如自行编写一个内存管理器,更好更安全

网友:
malloc那个慢呀.....楼主可不要把PC里的什么东西都往单片机里搬哟....

网友:
对动态分配内存有兴趣。
单片机一样可以用动态分配内存。

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动态内存分配做了些什么,是怎么实现的,
才能更好地在单片机上使用动态分配内存。

请问:有没有关于malloc函数的算法资料或者源代码?

网友:
malloc各家实现都不一样的。除了嵌入式领域或者特殊用途领域(比如分配固定长度),比较通用的malloc实现都非常复杂。

http://www.freebsd.org/cgi/cvsweb.cgi/src/lib/libc/stdlib/malloc.c?rev=1.147.2.4;content-type=text%2Fx-cvsweb-markup

http://www.libsdl.org/cgi/viewvc.cgi/trunk/SDL/src/stdlib/SDL_malloc.c?revision=3372&view=markup

网友:
lz不会是                   _NewHeap(&_bss_end+1, &_bss_end + 501);   这句也放在ISR里了吧。

楼主:
我试过了,放在一般的函数中,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9-02-18):
分配内存空间。除了malloc,还有其他的办法分配吗?

网友:
学UCOS,事先定义一个大的缓冲区区,每次分配时,取一小块。

网友(2009-08-27):
学习,有人说定义数组比用malloc占空间,不理解,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2009-12-16):
_NewHeap(&_bss_end+1, &_bss_end + 501);
每次中断都重新初始化了堆,是这个原因吧,楼主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maphore_count = 0;

//in ISR
{
        semaphore_count++;
}

//in main()
while(1)
{
        while(semaphore_count--)
        {
                temp_ptr = malloc();
                temp_ptr->next = head;
                head->prev = temp_ptr;
                head = temp_ptr;
                head->prev = NULL;
        }
}

网友(2010-01-30):
???
还有回复处于“待审核”状态?

网友(2013-09-24):
malloc不成功显示没有putchar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