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liyaofeng2000订作的商用CNC雕刻机(320X250X150mm)主要部件图片

楼主(2008-08-17):
网友liyaofeng2000订作的商用CNC雕刻机(320X250X150mm)

    机器制作完成在有效尺寸内精度0.02mm(工作一段时间后因为机架的定形估计精度会有一定的偏差,估计能控制在期望的0.05mm以内)

    机架材料:合金铝(阳极硬氧化)

    机器有效尺寸X/Y/Z:320/250/150mm

    主轴速度:12000r /8000r /4000r/min

    主轴电机:DC24V/60W   6000r/min

    步进电机:57/3A

    机器总重量:55Kg

主机架 (原文件名:8.jpg)

Y轴 (原文件名:1.jpg)

X轴 (原文件名:2.jpg)

X轴的装配 (原文件名:4.jpg)

XYZ轴的导轨基准面都经铲刮较正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100多斤啊,那么重?光卖铁都值不少钱~~

楼主:
忘记注明材料是:合金铝(阳极硬氧化)

网友:
Z轴怎么动没看明白

网友:
装上丝杠再打表看看吧。0.05?

网友:
请问一下 锋记!
"XYZ轴的导轨基准面都经铲刮较正"

为什么要"铲刮"呢?难道磨床磨出来的精度没有铲刮的精度高吗?

网友:
任何加工均有误差。多个零部件组装在一起误差会累加。为提高精度需要以实际基准重新校正。

网友:
【11楼】 quanyu2 螃蟹

谢谢螃蟹兄的释疑,一直奇怪为什么经过磨床的工件要手工铲刮,原来是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2008-11-25):
铲刮除了能够含油外,主要是提高平面度,一边用量表校正,一边铲刮多余的尺寸,这是很专门的技术,而一般磨床磨出来的平面多少都有误差,毕竟砂轮本身是边磨耗边研磨,面积大一点的平面研磨,就可以看得出尺寸差异了。

网友:
如果机械加工有这么好,模具也不需要钳工fit了。

网友:
谢谢螃蟹兄的释疑,一直奇怪为什么经过磨床的工件要手工铲刮,原来是消除累积误差!

----------------

铲刮能消除累积误差?不明白!     不是为了存储润滑油吗?

本贴被 dzkf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8:25:23.

网友(2011-02-09):
怎么没有整机图片呢,遗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有整机图片呢,遗憾!

有的,论坛里搜索“1.9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