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LCD字符的定义

楼主(2008-08-17):
最近刚接触段式LCD,1/2偏压,1/4占空比.
发现与数码管有很多不同,不知如何定义字符,哪位大虾指点一二.各段对应的笔段如下

比如要定义1号管的0,1,2....9(图中红色标记)该如何定义

网友:
额。。没玩过。。先占楼

网友:
这个LCD设计的很标准,从第一列竖着向下数 Dx Ex Gx Fx XX Ex Bx Ax ...正好一个字节了

楼主:
哪位大虾能给我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
SEG*对应一个地址,COM对应该地址的数据寄存器,比如要f1,b1这两段显示出来,先选择SEG3地址,写入0x08,在选择SEG4地址,写入0x04。
具体的字符就是把对应点一个个找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笨了点,还是没明白

我知道字符就是把对应段点亮。与数码管相比,SEG0...7对应得很单纯,比如分别只对应a,b,c,d,e,f,g,dp,刚好一个字节
但这个一个段对对应就有多段,比如seg3,对应d1,e1,g1,f1.
只显示某一个字符比如“8“我也写得出来。但想要做成一个对应的字符表,却感觉很乱。

一时还是没有想明白

楼主:
自己已成功解决

网友(2013-07-23):
求解啊,,大神